《触摸屏常见故障维修指南》

楼主(2006-02-25):
常 见 故 障 维 修 指 南

一、 触摸屏类

1. 表面声波触摸屏

(1) 故障一:触摸偏差

现象1:手指所触摸的位置与鼠标箭头没有重合。

原因1: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在进行校正位置时,没有垂直触摸靶心正中位置。

解决1:重新校正位置。

现象2:部分区域触摸准确,部分区域触摸有偏差。

原因2: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积累了大量的尘土或水垢,影响了声波信号的传递所造成的。

解决2:清洁触摸屏,特别注意要将触摸屏四边的声波反射条纹清洁干净,清洁时应将触摸屏控制卡的电源断开。

(2) 故障二:触摸无反应

现象:触摸屏幕时鼠标箭头无任何动作,没有发生位置改变。

原因:造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下面逐个说明:

① 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所积累的尘土或水垢非常严重,导致触摸屏无法工作;

② 触摸屏发生故障;

③ 触摸屏控制卡发生故障;

④ 触摸屏信号线发生故障;

⑤ 计算机主机的串口发生故障;

⑥ 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发生故障;

 ⑦ 触摸屏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解决:

① 观察触摸屏信号指示灯,该灯在正常情况下为有规律的闪烁,大约为每秒钟闪烁一次,当触摸屏幕时,信号灯为常亮   ,停止触摸后,信号灯恢复闪烁。

② 如果信号灯在没有触摸时,仍然处于常亮状态,首先检查触摸屏是否需要清洁;其次检查硬件所连接的串口号与软件   所设置的串口号是否相符,以及计算机主机的串口是否正常工作。

③ 运行驱动盘中的COMDUMP命令,该命令为DOS下命令,运行时在COMDUMP后面加上空格及串口的代号1或2,并触摸屏 幕   ,看是否有数据滚出。有数据滚出则硬件连接正常,请检查软件的设置是否正确,是否与其他硬件设备发生冲突。如没   有数据滚出则硬件出现故障,具体故障点待定。

④ 运行驱动盘中的SAWDUMP命令,该命令为DOS下命令,运行程序时,该程序将寻问控制卡的类型、连接的端口号、传输   速率,然后程序将从控制卡中读取相关数据。请注意查看屏幕左下角的X轴的AGC和Y轴的AGC数值,任一轴的数值为 255时   ,则该轴的换能器出现故障,需进行维修。

 ⑤ 安装完驱动程序后进行第一次校正时,注意观察系统报错的详细内容。“ 没有找到控制卡”、“触摸屏没有连接”等   ,根据提示检查相应的部件。如:触摸屏信号线是否与控制卡连接牢固,键盘取电线是否全部与主机连接等。    ⑥ 如仍无法排除,请专业人员维修。

-----《广州通济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A:
坏了找你呀!

网友B:
大虾;有NEC的NL3224AC35-01的屏吗?

网友C:
广州通济:
      西门子触摸屏出现白色屏幕且有无其他反映是什么问题?

网友D:
请问西门子TP27-10触摸屏不显示,细听有蜂鸣声,是哪方面的故障?

网友E:
我用的是EVIEW的触摸屏,型号是MT510SV3CN,开机很短时间后PWR,COM,CPU就全不亮,触摸屏无任何显示,保险未打,请问可能是那里的问题,这个屏原先有几个点就不太灵敏.

网友F(2006-03-28):
谢谢资料了
好东西阿

网友E:
我今天打开维修,只有保险管,并未烧保险丝,请教下,是否有象开关电源一样的保护?我虽然用了好多年,但还是第一次打开触摸屏,结果发现触摸板和液晶屏间有很大的距离,请教下这两者之间是如何传送电信号的?打开后重装后,结果又好了。另外请赐教:如何解EVIEW的密码?设备上的屏已更换新屏,MT510LV4CN,6000多元。没办法,需用厂家的程序

网友G:
请教:用过omron的nt 31c系列的触摸屏吗?我下载的软件ns-system6.24怎么安装不了,哪里还可以下载到呢?多谢

网友H:
你好:
   请教:我用一台weinview的触屏与三菱FX1N联接,FX1N有8000个寄存器,但通过触摸屏只能用上1020个寄存器0-1020.1020以后的就无法通过触摸屏输入数据进PLC,指示灯常亮.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E: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我想请您赐教:我们所说的触摸板是不是就是最外层的透明玻璃,它是什麽材料作成的?我并没有看到出来通讯线,斑马线是啥,请指点。

网友I:
白屏
触摸面板故障

网友I:
PWR灯不亮,重新接好PWR灯信号线OK

网友I:
我用的是EVIEW的触摸屏,型号是MT510SV3CN,开机很短时间后PWR,COM,CPU就全不亮,触摸屏无任何显示,保险未打,请问可能是那里的问题,这个屏原先有几个点就不太灵敏.

主板逆变器部分烧毁
触摸电阻异常
银浆线电阻无穷大
客户程序问题

网友I:
目前不能解EVIEW的密码

网友I:
故障总结

1. 上电无反应
主板逆变器部分损坏

2. 上电烧保险
逆变器烧坏
三极管D667击穿

3. 上电蓝屏,通电十分钟后屏幕变为蓝屏
主板CPU坏
主板LCD负压太低,LCD负压为0,主板故障

5. 屏幕偏黑
对比度问题

6. 通讯时有时无
通讯电缆接触不良造成通讯不良

7. 触摸失灵,有时白屏
触摸面板故障

8. 黑屏,死屏
逆变器烧坏
上电即烧保险,主板故障
液晶故障,主板亦烧损
主板电源部分损坏
主板故障,出现大电流烧损
背光灯不亮主板逆变器故障
逆变器受保护引起上电黑屏
液晶故障,触摸面板损坏

10. 触控正常,主板程序无反应
主板故障,更换主板

11.触摸不良,触摸失灵;操作灵敏度不够
触摸电阻异常
银浆线电阻无穷大
更换触摸面板
客户程序问题

12. 电源烧损
电源三极管被大电流击穿
更换主板

13. 主板液晶元件均被严重腐蚀,上电无任何显示
客户环境恶劣造成文本元件损坏,

14. PWR灯不亮,其他一切正常
重新接好PWR灯信号线OK

15. 双串口无法通讯
错用软件所致

16. 主板松动
触摸面板固定支脚断裂
用强力胶粘合

17. 485串口通讯不良
更换IC后仍无法通讯,主板故障

18. 触摸屏上电无反应
主板逆变器部分烧毁

19. TP1、TP2对地短路,CPU烧损

20.通讯不良
串口针脚歪斜,接触不良导致无法通讯
调整针脚位置
误用软件所致

22. 画面不能切换
面板表面有裂痕导致触摸不良

23. 触摸死机,
客户误用软件

网友I:
我用一台weinview的触屏与三菱FX1N联接,FX1N有8000个寄存器,但通过触摸屏只能用上1020个寄存器0-1020.1020以后的就无法通过触摸屏输入数据进PLC,指示灯常亮.不知什么原因?

在PLCTYPE 里改地址范围即可。

网友I:
哈哈,提供仅供参考,没有其他的意思。

网友E:
请问:电池是不是储存程序用?

网友J:
请问西门子TP27-10触摸屏 表面玻璃被撞裂,LCD已经花了,还能修吗?

网友K(2006-05-19):
请问前辈,我这边有一台德国海德堡的胶印机,用的是PC2000操作系统,触摸屏是17英寸的,现在出现死机现象,画面显示后按压没有反应,但预热一段时间后自己便恢复正常了,不关机没事,关机再启动就这样,关机时间越长越严重,请赐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L:
你好,我是要毕业的学生,我想要一份人机界面的介绍,比如定义,构成,分类,功能,特点等等,但不用具体牌子的!
我的邮箱zhangfengxin2006@sohu.com
再次谢谢

网友M:
请问触摸屏显示全是问号,如何处理?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个反应?

网友M:
请问触摸屏显示全是问号,如何处理?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个反应?我的邮箱:hongsongsu@163.com,谢谢

网友N:
谢谢!我已经将部分内容已经收藏!

楼主(2007-01-15):
你好:
   请教:NEC的NL3224AC35-01屏,全屏显示白色横道,纵向显示彩色竖道。 是哪方面的故障? 谢谢!

网友O:
  显示屏坏

网友P:
显示屏有问题

楼主: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的,OP或者TP我们可以维修,如果是键盘或者触摸屏坏,我们完全可以修好。我们公司的网址是:www.gdhaite.com

电话:020-85542220,33527727 邓小姐

楼主(2007-04-23):
欢迎加入:变频器维修及销售QQ群:16477750

可以一起快捷的讨论技术,购买配件。

人机,PLC,伺服驱动。等技术。

网友Q(2007-11-02):
我的EVIEW510T 电源0V端子用兆欧表打,对地短路是怎么回事。24V对地有10兆欧

网友R:
LG触摸屏,有花屏,是触摸屏目坏了,怎样校准

网友S:
能送我一份资料吗,谢谢.66huangyong@sogou.com

网友:
那个厂家的好啊

网友T:
TP27故障代码“255”,提示;存储器已满,数据无法存储。如何解决?

网友U:
还没遇到这些情况.

网友V:
 从屏幕损坏的eview506Lv3触摸屏上传程序,然后下载到新的eview506Lv3触摸屏上后,重启,触摸面板上按钮无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8-06-13):
EVIEW  MT510SV3CN  无光亮,程序正常。请问上哪买件。是逆变器坏啦。

网友W(2008-10-25):
打造全中国最专业的触摸屏维修中心,可上门解决故障,本公司提供专业维修触摸屏,品牌包括普洛菲斯`三菱`西门子`富士`台达`海泰克`PATLITE等品牌;解决问题包括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解码`编程等等.特别是对触摸屏触摸镜片的损坏以及液晶屏的损坏,公司多种型号都有配件

http://www.gzyoyi.com

详情咨询:广州友仪机电 曹景斌 13570405252 020-62817718

技术咨询:刘工???? 020-89817442

网友X(2008-11-26):
我用的是EVIEWMT510T的触摸屏,把原来的程序上传后进行修改,然后重新下载,触摸屏只显一个画面,不能切换基本画面.下载原程序仍一样.

网友Y:
我有1台西门子TP7的触摸无反应 ,更换了另1台设备上的触摸屏使用正常,有可能是触摸屏控制卡坏了.

网友Z(2009-06-24):
请问:我是刚接触触摸屏,有一台AB型号是2711E-T14C6,手指所触摸的位置和实际位置没有重合,在图形测示里,正好向右移了一格,主控板上有一个红灯常亮,而且触摸屏上有两道刮痕,清洁表面还是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A(2010-04-17):
我有一台海泰克的触摸屏型号是PWS66OOS-SC,屏表面有花屏现象,灯也不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灯的电源应该是多少。谢谢了。我的邮箱zhaodinghu123@163.com

网友AB:
有需要维修电源,变频器,人机界面,触摸屏。主板,及各类板卡维修 联系人:15051402768苏州部维修地址:苏州市广济南路288号石路金座大厦12010室

网友AC(2010-07-12):
对:suibianbuhuitou 关于

有需要维修电源,变频器,人机界面,触摸屏。主板,及各类板卡维修 联系人:15051402768苏州部维修地址:苏州市广济南路288号石路金座大厦12010室

内容的回复:

这家公司叫北京希林恒业电子科技,就在苏州市区石路电子市场那,我前不久送触摸屏过去维修,结果被修报废了,气死了,业务员态度也不好。

网友AD:
LED显示屏的常见故障维修指南有没有??

网友AE:
我公司专业从事各类数控系统和工业自动化设备的维修

维修范围及业绩如下:
电子维修:
1. 各类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维修;
2. 各类变频器、软起动器的维修;
3. 工业控制板、电路板维修;
4. 开关稳压电源、PLC模块维修;
5. 工控触摸屏维修;
6. 各行业进口精密仪器、仪表维修;
7. 各类进口设备、专用设备的维修;
8. 其他维修;

工程项目:
1、 数控系统集成、升级,普通机床改数控机床;
2、 PC、PLC控制流水线及设备的设计、安装、调试,原有生产流水线及设备的升级改造;
3、 单台专用设备的设计、制造及大修改造服务;

有长期合作的部分制造型企业如下:
1、湖南恒安纸业有限公司
2、武汉钢铁集团
3、武汉华飞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4、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5、开封炭素
6、河南洛阳一拖
7、太平爱克电线电缆
8、湖北三环汉阳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9、天津三联工业技术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公司的地址如下: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54号凤凰科技工业园内1号楼2楼
邮编:430077
联系人:小谭

电话:027-52235029 传真:027-52235029

网友AF:
不错,很有价值收藏了!

网友AF:
请问西门子tp177a触摸屏,就最下面一行触摸有效,别的地方触摸都没反应,这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