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

楼主(2005-11-20):
e540-2.2k e.pe 换eeprom后 带1kw以下电机负载运行正常 1.5kw空载运行不定时跳缺相保护 2.2kw运行就跳接地过电流保护e.gf ?????? 哪位大侠知道啊 帮帮我

网友A:
原来的eeprom能恢复到出厂设置吗?建议试一下。

网友B:
有可能是检测回路出错。

网友C:
建议你检查一下反馈回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