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ji 6MBI15L-120

楼主(2005-01-05):
我们工厂用很多ROCKWELL RELIANCE 的GV3000 VFD 和HR2000 CONTROLLER。质量很好。但由於其他原因,坏了几粒VFD。 对於GV3000 VFD,不同型号(Size and model)的VFD里面的驱动板(Power Module,IGBT Gate Drive PCB)里面的元件排列都一样,电路也差不多。我们检查了几块板,都是开关电源烧坏。开关电源PWM 用UC3842,功放管用IRFBG30。我们修理了很多台类似故障的机器。但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原装的IGBT很难找到。例如Fuji 的IGBT 6MBI15L-120。我们在FUJI的2004产品手册中就找不到了。他们有新型号例如6MBI15S-120。但是脚排列不一样。有没有其他厂家的产品(脚排列一样)可以互换?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A:
东芝MG15Q6ES42、三菱CM15TF-24H也可代用!020-88281886

网友B:
6MBI15L-120 这个模块我们有。 联系电话:021-68361005 68361070 上海业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拆机的150你要吗?13575315985

网友D: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变频器的工程公司,有一定数量的6MBI15L-120拆机品,质量品质绝对保证.

网友D: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变频器的工程公司,有一定数量的6MBI15L-120拆机品,质量品质绝对保证. 电话:0758-2901498或13580605213

网友E:
你是宜城的吗?在哪里?

网友D:
我们公司在广东肇庆,有意向合作可以打0758-2901498或13580605213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