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G5

楼主(2002-01-17):
616G5,15KW 用于电梯,屡烧逆变模块,更换模块后,现出现空载三相电流不平衡,请问此变频器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2001-07-10):
这是你换的模块质量有问题

楼主:
模块从同济安川买的

网友B(2002-01-16):
空载三相电流不平衡?请赐教! 屡烧逆变模块,肯定是变频器控制电路,多为驱动部份!

网友C:
是同一台变频器吗?我个人认为是个别现象,应该是其他部分的损坏导致igbt损坏.另外曳引机肯定没有问题吗?

网友D:
1.电梯属于四象限运行负载,老烧逆变器属于选型不合理,即没有考虑最大负力状态,比如,电梯在装满人的情况下快速下放,而此时上提的电梯内没人。 2.至于三相电流不平衡,原因很多,不一定变频器有问题,还要看电机等

楼主:
在排除了负载没有故障的情况下,多半是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故障,你可以检查以PC929为中心的驱动电路。本人遇到该电路出现问题的情况不在少数。E-mail:ysying919@sohu.com 愿为你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C:
moon 的说法不够准确.电梯在发电状态下运行99%的变频器都是通过制动单元放电的,基本没有在国内看见回馈电网的系统.真正是两控制的变频器 正负力矩是一样的.电梯的对重等于空轿箱加上一半载重,因此正负向 的最大力矩要求也是一致的. 选型没有问题. 可以看安圣3100的电梯专用变频器,正负力矩可以通过功能码自由设定,但是一般应用两者可以设置一样大.

网友E(2012-02-21):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www.caiyadianzi.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修、编码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弄8号楼501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

QQ:87404871   邮箱 :zhusutao@163.com

网址:http://www.caiyadianzi.com

   我们坚持“价格透明,服务快捷,技术精湛”的服务宗旨,欢迎各行业客户朋友来电洽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