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2-11-26):
我单位现有一台15千瓦施奈的变频器驱动11千瓦电机,轻载运行。投运不足半年,出现转速在上百转范围内波动的现象,经查电机和负载均无问题。参数设定也正常。经测试,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动较大,输出电流其中两相相等,另一项相差很大。疑为智能功率模块的其中一桥臂的驱动部分出现了问题。请赐教。另施奈的变频器的性能如何。

网友A(2002-08-24):
把电机拆掉!开机后检测输出电压!如果电压不平衡则模块有问题!

楼主:
保护电路过多,毛病也愈多

网友B(2002-11-13):
你好 来修吧! 包你好用!!

网友C:
请检查逆变模块及其驱动回路。

网友:
前两年有个厂家在一台震动机上使用施奈德变频器,一台30KW变频器拖动两台11KW电机对转,频率始终上不去,让我去帮着调试,施奈德代表处的工程师一脸无奈的对我说:这种工况应使用dandoss的变频器,我偷忍着心中乐,才知道他为什么叫施奈德……

网友D:
今年在一个项目上用变频器同时拖四个电机,输出电缆有300米左右,用VLT5000,但马达就根本动不了,厂家的人说我电缆太长了,后来我用其他的牌子就可以动起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参数.后来丹佛寺的人说他们的新产品可以拖动,再后来他们也没有来找我. 写这些话只是想说,每一种产品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何必去诋毁竞争对手呢. 这是工控网的传动论谈,所以希望楼上的兄弟能把这种现象解释一下,以后我们碰到类似的问题也能解决. 还有斑竹希望不要因为丹佛斯给你钱了,而把我这段话删除.

网友:
你可以否认事实,但不必用这种吹爆牛的态度! 这是工控网的传动论谈,所以希望楼上的兄弟 不要小孩子争辩似的信口开河! 你能告诉我 什么的牌子就可以动起来,输出电缆有300米左右,……以后我们碰到类似的问题也能解决 kao!

网友D:
存在兄弟,何必如此急呢,怎么粗话都出来了. 我很事实求事的,从不否认事实,也从不吹牛. 我用的是ABB的东东. 希望你能把30KW拖两台11KW电机对转的东西讲一讲吗!

网友:
ABB的东东. 哪个型号 输出电缆有300米左右?…… 希望你能把 ABB说明书上的参数背三遍默写两边 SB!

网友D:
存在先生.怎么这么小的一个问题就把你逼的满口粗话,只会满街骂娘. 赶快把那个东西讲一讲啊! 我看你只有狂贬其他牌子变频器,狂吠耽我死变频器这个能耐.

网友:
拉 的不急,吃 的到挺急 踩到你的尾巴了?痛了? 输出电缆有300米左右,同时拖四个电机,能耐大呀!还为这点小事急?! 劳您驾,把您那个型号、参数贴在这里,大伙儿也见识见识。 GP!

网友E:
根据我的观察,本论坛中: 除了丹佛斯,都是gp 除了存在,都是sb

网友F:
哎哎哎!!!! leam你说一下,VLT5000的功率大小,电机的配制,让大家判已判,我用过ABB和丹佛斯,我来看看。到底是每台电机的输出电缆是300米,还是加起来有300米。还是有一台有300米。这可不一样,变频器的使用可不能象小孩过家家,不能给大家误导。

网友D:
本论坛有严重的倾向性,呵呵,大家一看就知道.到底谁在误导谁? ninny 你讲的很经典. 斑竹,你不要缩在后面呀,讲讲话呀.

网友G:
在考虑一些细节采取一些措施的情况下.300米的距离拖动四台电机是可能的.一些矿井设备的改造中我们遇到过.

网友D:
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1,加输出电炕器 2,采用高性能电缆,并且截面积放大了两挡. 3,变频器到现场接线箱之间不断头,在接线箱内再一分四. 4,在每个电机前用一个TE的GV3开关. 5,变频器本身放大了两档. 马马虎虎能用,但精确调速的话有点问题.运行电流偏大,起动力距偏小. 不知哪位高手能告诉我还有其它什么措施.但不要提什么什么变频器可以.

网友H(2012-06-05):
上海创川自动化产品维修中心拥有充足的备件和优良的维修工程师,完善的维修设备和检测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直流调速器、数控系统、触摸屏、PLC及各种控制板,电路板类的专业维修、现场抢修、技术支持等。维修企业化运作,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保障,所有维修工程师均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除现场器件板类快速更换维修外,我们均采取器件级维修,只将故障电子元器件及不良电子元器件进行更换,以此降低维修成本。

    24小时接修服务,先检测,报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所有维修变频器经负载试验、质量保证。同时承包企业工厂、宾馆、大厦等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定期维护保养。

电话:13585792009 QQ:125655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