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IX11KW显示“L”故障

楼主(2003-01-06):
请教各路高手,现有一台松下MIX1A4,11KW的变频器,上电即显示“L”,分析可能为电压检测部分故障,后查相关光偶均好,特此求教!

网友A:
有时CPU板坏也会这样!

楼主:
我以前修好的松下变频器显示“L”,CPU板坏此话不假,维修的话,如换板的话,一般的电工多能修,关键是修理板上的损坏元件,请教广州通达常见是何环节出问题?

网友A:
维修CPU板难度很大,一是集成难找,二是要专用工具,三是修好可能也很快又坏掉!就是厂家都不想修!有一次寄到台湾维修的板都给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