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B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3-12-08):
各位兄长: 我是搞自控设备维护的初学者,这里有台ABB-ACS401000932的变频器,可能是进水的原因,导致大电路板上的大电容炸掉了,是否还可以维修,怎样进行。另外就是,风扇后面有四个象变压器的东西是什么,要是整流桥的话,怎么会是四路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你在上海么?上海毫焰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工业设备,02162131571 邓工联系 进水机的维修相当复杂,是否维修就看烧坏的程度了.

网友A:
是线圈,多组开关电源用的

网友B:
如果我们离得近可以帮你。0573-8180755。浙江桐乡三精自动化公司

网友:
各位老师: 您好! 我是变频器的初学者,请问ABB-ACS401000932变频器的整流和逆变部分在哪里,是不是大电路板与散热器中间黑色和白色的部分,请赐教,谢谢!

网友C(2009-03-21):
www.bpqjs.cn
中国变频器技术网 最下方有变频器技术群号 你加入 会有人帮助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