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茨变频器

楼主(2005-01-06):
8211E型,短接7-39,20-28 ,绿灯亮,无输出,请大虾帮助

网友A:
如果起动设置没有问题,检查五个起动光偶!

网友B:
请各位多多指教!QQ303056842邮箱xm214111@163.com

网友B(2006-02-14):
请各位多多指教!QQ417139548邮箱xm214111@163.com

网友C:
你没加给定,当然没输出,检查C001后可通过面板给定或通过端子7,8加电位器给定

网友D: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类变频器 您可以来电询问
电话:52048008
网址:www.shjixin.cn

网友E:
内部供电接7-39,20--28,还要看设置,在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