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仙!

楼主(2005-01-28):
刚刚接触西门子6SE70系列的变频器,之前从没使用过,也没经过任何培训,手边仅有一套SIMOVERT MASTERDRIVES使用大全,学起来很费劲!虽然现场有老外在调试,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他们太熟练了,我看得云里雾里,想请教他们又不知道问些什么问题,通过GOOGLE搜索到这里,不知哪位好心的大仙可以指点一二,小女子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A:
驱动什么性质的负载,设置参数不一样。选用功率,配用不配用滤波器等。加减速参数,运行曲线参数,PID参数,自学习参数,转矩补偿有关参数等。并非所有参数都必须设定。-----根据负载设置参数!!!!

楼主:
最近看老外调试,大部分故障出自速度编码器! 还有功能图看不懂!

楼主:
改了笔名

网友B:
你的QQ是多少哦,加我312985481

楼主:
哪位大师能指点一下,功能图如何看?

网友C:
买点功能模块的说明书看看吧!好好学!很好学的。

网友D:
我也是才接触6SE70变频器不久,只要有使用大全,多看几遍,就发现其实不难。 功能图看时,首先要知道需要什么功能,比如模拟端1输入电流控制信号(0~20mA),看80页,每一步都需要参数,有些参数你需要更改,比如P632,还有跳线,输出端BICO开关量连接器如K0011等。 希望交流经验 Eail wanggb@sohu.com

网友E: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很多时候是用计算加经验,这需要积累经验。 一次我杀死2台电动机后才修改参数成功!!!可这事并不丢人, 现在还有问题没解决!!! 一起努力吧?

网友F:
刚开始时,其实用到那一块好好学那一块,是比较有成效的。当然也要得法,因为内容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