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故障CF3.7,求助

楼主(2009-08-08):
请教各位谁熟悉台达的变频器啊 ,一通电就显示CF3.7,那里坏啦,看说明书是LSUM数字\模拟线路异常,搞不懂啊。昨天我刚把无显示修好还带负载啦,今早一通电就显示CF3.7,有点搞不懂啊

网友:
把电流检测元件换掉就好了

网友A:
我的一个台达VFD-A的变频器也一通电就显示C.F.3.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这里有没有人可以帮忙看一下啊

楼主:
我现在咨询了一下别人,先换一下互感器试一下,如果再不行就是主板啦

网友B:
偵測線路異常 ,主板问题,需要

网友C:
需要维修可以找我,杭州中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联系人胡,电话15306579253

网友D:
合肥精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需要维修找我0551-3840682联系人:汪小姐

网友E:
就是主板坏了,我修过,换块主板就好了 .是台达VFD-A的吧,没错的,听我的 .我现在手头有一块VFD-A的主板.要联系13819099690

网友F:
这个问题 如果是早期的台达产品 基本都是由电流检测运放输出电压错误而引起的,后期的产品一般是控制板引起,控制板应先做编程 然后考虑其他

网友G:
一、维修部

维修各品牌的变频器:ABB、西门子、科比、瓦萨、施耐德、SEW、西威、
富士、三菱、日立、松下、瑞思、春日、明电舍、
AB、艾默生、台达、台安、三垦、三品、普传、森兰、海利普、易能、安邦信、格力特、汇川、安川、正泰
惠丰,四方、伦茨等欧系、美系、日系,国产变频器。
维修各品牌人机界面:威纶、人机、海泰克、AB、 西门子、富士、
台达、三菱等各种触摸屏、文本。
3.维修各品牌的PLC: 三菱、欧姆龙、ABB、AB、 西门子、松下、日立、富士、艾默生、GE、台达、力杨、信捷、海为、全志、凯迪恩等国内外品牌。
4,触摸屏、PLC的、软件修改、各种IGBT、整流模块、光电耦合器齐全、

注:以上器件及维修:维修及时、价格合理、交货迅速。

二、工程部

各种PLC系统开发改造,数控机床的改造,电气设计。

三、艾默生变频器PLC、威纶触摸屏的一级代理、汇川变频器,伟创变频器, 迈克彼恩伺服驱动器、CMC软起动器的代理。

四、通讯方式:

单位地址:济南市花园庄东路16号数码港6D-5
联 系 人:栾小莉
邮 编:250013
电 话:0531- 86972485 13645311690
传 真:0531-86975490

网友H:
北京亚太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各种自动化设备,维修价格低,周期短。如有需要请联系我。

傅锁玲:15810514939 QQ:112157316

我公司网址:WWW.YATAIFANGYUAN.CN

顺祝商祺!!!

网友I:
大量出售台达变频器代用的电流传感器,13801719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