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电位器有信号输入 电机不工作

楼主(2012-09-28):
590电位器有信号输入 电机不工作 励磁电流正常 电机是好的 经过检查更换面板一块 问题出在面板上面 请问高手 现在面板的问题怎么排除

网友A:
首先,在诊断菜单中看看电压反馈值有多少,正常时应在零附近,若很大,则LM324芯片损坏;若在零附近,则电位器信号没有真正加进去。不知电位器由A多少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