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接近开关

楼主(2012-11-30):
欧母龙的接近开关,检测金属的,要求圆柱型直径5MM,长40MM,检测距离4MM,检测频率要 1KHZ 以上,因为对传感器不太熟悉,只能这样表达,

网友A(2018-11-27):
老板!您这个要求太高了!一般直径大小就限制了检测距离!需要选型可联系我

网友B:
如果你有量,就能帮你定制,我门是原厂不是代销

网友C:
你这要求太高了,直接那么小,还想检测40,其实你可以用光纤传感器试一下,光纤头前加一个聚焦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