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维修

楼主(2008-10-17):
本公司在2005年所定DCS产品,因故现在不能使用,不能实现自动化控制,先找人维修,若有维修者,请及时与本人联系,地址在山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电话13468888000

?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系统!? 卡件的型号是什么?

1. 专业维修YOKOGAWA、HONEYWELL、ROSEMOUNT、ABB、FOXBORO、BAILEY、EMERSOM、 SIEMENS等DCS系统板卡、键盘、CRT、LCD、电源、打印机等。
2. 维修医疗设备卡板、电源及CT灰度显示器等。
3. 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及电路板、电源、各种在线离线分析仪,维修EL显示屏及各种接口的工业级显示器。
专业维修BARMAG变频器

?

??????????????????????????????????????????????????????????????????????????????????????????? eq-service@163.com??? 沈 15305198626

?

网友B(2008-11-24):
其码要说明你公司用的是什么DCS系统,出现了是什么故障不能维修,,还要大概说说情况吧!!!

 就算别人能修,知道一些故障情况就能早点修好,对你公司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C(2009-02-18):
PLC五年自动化大工程调试编程经验(石化,冶金,电力等),熟悉PLC工作原理,电路。现在已为西门子S7200、S7300、S7400模块电源、编程电缆、触摸屏通讯口及I/O通道故障、损坏、烧毁等维修(使用德国原装元件)。专业对西门子产品值保的产品维修。价格优惠,修不好退货不付钱。我的联系方式刘生13751078752。cowredfly@163.com QQ:741701471 欢迎全国朋友联系,也欢迎故障问题技术讨论。

网友D:
不说是哪家的系统怎么维修。

网友E(2011-01-03):
哪个厂家的

网友F:
啥牌子的DCS啊~中自的中控的~还是和利时的~横河的~~

网友G:
这个充其量也就是某个卡件坏了或某处接触不良,让或只是简单的那里接线松动或某卡件某路损坏而已,可以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H(2020-09-09):
我是DCS(PLC)系统集成商,专做DCS系统及维修改造的,也有对应系统的备品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