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双向可控硅的方法

楼主(2008-11-03):
关于双向可控硅的故障排除方法;

双向可控硅是双向导通的电子开关,相当于接触器,但毕竟是电子元件,又与接触器有很多不同之处,其故障用万用表很难检查出来,本人根据多年的维修实际,总结了如下的方法‘

故障不外三种壮态;

1.导通后不能关断,这时触发极已断开,用万用表量其还有电压,表示其没有关断.

2.不能导通,触发极接,通后,其两端有电压,表示没有导通.

3.有时导通有时没导通,用钳形表量其电流,有时有,有时无.

在维修和使用时应特别小心;

如果是控制温度,则在停机时,一定要把电源关掉,防止无触导通,                  控制电机时,防止不完全导通时,电机过热烧电机.

网友A:
我遇见的击穿的比较多

网友B:
一般大家见到的都是击穿了. 曝开了也了(小型)..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我见的都是击穿了的

网友D:
我也见的是击穿的比较多,我们厂的500A的双向可控硅半年之内坏了两次,厂家说要注意安装时拧螺丝时,拧几下退几下,要注意应力,我不知道有这方面的原因吗,请大家谈谈。可控硅真的这样难安装吗?

网友E:
平恒紧螺丝主要是指平板形大SCR类,安装时两边受力要均衡,导热良好.击穿或短路主要原因:1,过电压,2过电流.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阴极与阳极之间加装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电流回路装快融保护,我处不锈钢氢气退火炉500ASCR用了多年均未坏过.

网友F(2010-12-14):
楼上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