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保护与电机

楼主(2009-07-05):
安装了热保护继电器为什么还会烧电机
我用一个380V\5A热保护继电器,保护两台电机(并联) , 其中1个是河北省安特机电生产的电机功率1100W, 额定电流2 .75A, 另一个是浙江生产的电机, 功率1100W,额定电流2 .8A, 热保护继电器给定电流是5A.这样运行了2个月左右, 但有一天在生产中产生过载热保护继电器跳闸,后断路器合不上,结果一查原因是其中1台电机绕组烧毁了,(河北省安特公司生产的)这是为什么?我感到很迷惘,是我的接线不对,还是有其它原因,各占多大比例?请有经验的高手给指点指点。不圣感谢 。

网友A:
重新安装热保护器,记住要分开,两台电机各一个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B:
你那电机是怎么控制的呀,一起启动?一般很少有多电机共热继电器的.

网友C:
两台电机不能共用一个热继,本来你电机额定电流就小,就算大1A也会造成电机烧毁而这1A对热继来说是不会在短时间内动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热保护器,记住要分开,两台电机各一个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E:
热继电器保护一台电机这是常识!断路器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也因该是一个做一台电机的电源,对现场设备和配电室要定期检查,检查做得到位电机很少烧毁的!

网友F:
一个热继保护一台电机

楼主:
对:爱丽舍宫 关于引用潇洒王子 的回复内容:

重新安装热保护器,记住要分开,两台电机各一个热继电器保护。

谢谢大家指导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原因很多,我单位有一台振动筛,二电机一厂家同型号,一热元件,转动方向不一致,有时也只烧一台电机,后该一机一热保护,并将热保护串接,有效地保护了电机的正常运行。

网友:
我来说两句,单个电机最好单独使用热继电器,有些情况也可以多个电机共用1个热继电器,但是,最好用钳形电流表将电机的实际电流测出来,调整热保护器上的限流旋钮稍微大于多个电机的实际电流之和,运转一段时间,看是否热继电器会过载,如果过载检查原因,再将限流开关调大。

网友H(2009-10-12):
烧毁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你的断路器也没有选好,否则断路器会起到保护作用。热保护的动作时间应该有2秒左右的时间延时,当遇到特大的瞬间过载现象它就不起作用了,这时断路器就会起作用,也不至于电机烧掉。本身这种接法就不彻底,这样做可以,但要像10楼说的那样做,这样自己心里就有数了。如果一个电机空载,另一个电机长期处在过载现象怎么办。

网友I:
一台电机用一个热继电器最好

网友J:
电机最好单独使用热继电器,最好用钳形电流表将电机的实际电流测出来,热保护电流调整原则是:重载启动的,实际电流值*1.15倍;轻载启动的实际电流值*1.05倍。这样就不会容易烧电机。

网友K:
电机最好单独使用热继电器,热保护电流调整原则是:重载启动的,实际电流值*1.15倍;轻载启动的实际电流值*1.05倍。我不知道你两台电机用一个,电流整定值如何确定。如果一台电机过流而又达不到实际电流的1.15那是不会保护的。

网友L:
支持十楼,单个电机最好单独使用热继电器,有些情况也可以多个电机共用1个热继电器,但是,最好用钳形电流表将电机的实际电流测出来,调整热保护器上的限流旋钮稍微大于多个电机的实际电流之和,运转一段时间,看是否热继电器会过载,如果过载检查原因,再将限流开关调大,根据实际情况定热继。

网友M:
热继电器起到超过电机额定电流1.15倍保护作用,而断路器则起瞬间大电流保护作用,支持10楼

网友N: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机械式的热继电器会受到环境温度的影响的,环境温度过低,而刚好电机过载就会烧毁啦。

网友O:
烧毁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你的断路器也没有选好,否则断路器会起到保护作用。热保护的动作时间应该有2秒左右的时间延时,当遇到特大的瞬间过载现象它就不起作用了,这时断路器就会起作用,也不至于电机烧掉。本身这种接法就不彻底,这样做可以,但要像10楼说的那样做,这样自己心里就有数了。如果一个电机空载,另一个电机长期处在过载现象怎么办。
分析的不错。

网友P:
最好的办法一机一保护并测准正常运行电流

网友Q:
一对一控制,热保护要选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