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维修时给板子单独上电的问题,

楼主(2008-11-15):
,对于通用变频器其中的开关电源板\   驱动板 /主控板等,在维修时有时需要单独供电,单独供电端子在哪里?如何找到?有没有标记那?举个例子.........

网友A:
应该是查找正负极吧,仅供参考!

网友B:
谢谢你在我痛苦的时候,给予及时的  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应该是查找正负极吧,仅供参考!

谢谢你在我痛苦的时候,给予及时的 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