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S 22KW变频器怎么老是烧充电电阻

楼主(2010-02-25):
富士G11S 22KW变频器换了一只10欧姆80瓦的充电电阻后运行几个小时后又烧了,不知是否模块里的可控硅没有全部导通还是触发问题,望各位能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这种可能性很大!你把电阻旁路试试看看!

网友B:
测量一下变频器运行时电阻上是否有压降,若有的话是你继电器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测量一下变频器运行时电阻上是否有压降,若有的话是你继电器有问题了

有一点电压,不过不大,大概只有几伏,该变频器没有继电器,是智能一体化模块,里面是有可控硅导通的呀

网友E(2010-10-09):
有几伏?肯定不对,可控硅导通压降低于一伏.

网友F:
可控硅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

更换模块或者外接可控硅 外接要找地方安装

网友G:
有两种可能:可控硅触发问题、接触器触点烧死。

网友H:
欢迎各位加入变频器维修群71558463

网友I:
这样解决:“更换模块或者外接可控硅 外接要找地方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