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问题:关于变频一脱二的。

楼主(2010-10-13):
马达是2台同样的都是四分之一hp,变频器是爱德利的AS系列是1HP的。简单的同时调频调速,把2台马达线并联在变频器输出端口上,同时启动,同时停止。请问是否可行?

电路结构:高分断开关 到 变频器 到 2台并联马达。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这种结构可能在选择变频器容量要大点,还有就是变频器输出端到电机是否还需要采用保护措施

网友C:
若两个马达单独控制,可增加两组电磁开关。热继容量参考马达电流选择

可以同时分别控制两个马达做不同动作。

若两个马达动作一致,可以直接并在变频器输出端,在变频器参数设置里将过电流保护参数调整即可。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变频器到马达中间应该设置热继电器保护,以免一台电机出现过流导致变频器故障。

网友F:
可以的,应注意几个问题:

1、如果单独控制,要在每之电动机输入端加热继电器保护;

2、如果采用接触器分断电源,要注意必须在一电动机完全停止后,才可以启动另一电动机;

3、变频器容量一点要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