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 CPU运行中出现所有面板指示灯都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1-01-31):
网络:s7-300通过工业以太网连接与S7-400通信

故障现象:运行中偶尔会出现S7-300 CPU死机 CPU面板所有的指示灯闪烁,致  使流程停机。只对300CPU复位故障无法恢复正常,需要对整个300及其所带的DP从站全部复位 才能恢复正常工作。

求助各位大侠给提供点思路,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      大电流冲击导致的???

  说明:程序不能有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那   给踩踩那

网友A:
先看看故障诊断,再进行查找

网友B:
所有都闪烁,就需要好好查看电源啦。

网友C:
应该是通讯线受干扰了

网友D:
一般是通讯出错,可能通讯受干扰或端口插针氧化

网友E:
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工控自动设备的维修,,我们以优良的服务态度,快速解决客户设备上的技术问题,客户遍布全国,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可。
        公司一贯秉承客户至上的原则,管理规范,诚信为本。具有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和先进的服务理念,您的满意是我们的目标。您的信任和支持是我们最宝贵财富和资源,愿与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公司专业维修PLC(可编程序控制器)、触摸屏、变频器、数控系统(人机界面、伺服驱动器、伺服模块 电源模块等)
维修周期为3-5个工作日。
确保维修质量,保修时间长。  如有需要请咨询QQ:1063205630     电话:13811053836    http://www.himoon.com.cn

网友F(2011-03-10):
您好,我是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的!我们公司专门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维修的!您如果有技术上的问题,或者设备有故障了都能联系我们!我叫李云鹏  电话:13811608129  QQ:1359279189

网友G:
公司(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是一家专门从事进口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气控制设备各类进口工业自动化工业制装置、开关电源、显示器、变频器、触摸屏、伺服驱动、伺服电机PLC板、卡控件、专业仿真进口电路板、程序解密、传动控制的维修企业。对于工业可编程系统(PLC\集散控制系统(DCS)、计算机数控系统(CNC)等三大系统及交直流传动装置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可对进口自动化装备的系统进行现场抢修。

贵公司如有电路板维修需求,希望能与我公司联系,我们会揭诚为你提供满意周到的技术服务。长期合作可签定协议优惠收费。热诚欢迎各客户前来公司参观,视察。我们将为你提供热情的服务。

网友G:
电话:(02162842272   (021)66080427

传真:(021) 51561660                  地址:上海普陀真南路10518号楼 601室(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

邮编:200331

网友H:
广东  西门子,ABB变频器,楼宇暖通,自控产品,现货供应,价格优势。QQ联系:1907077986
电话:020-61210777-819曹先生

网友I:
电源是否有问题,设置是否正确,操作当否。

网友J:
先看看故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K:
CPU过热      同一个设备多处接地      附近有大的设备与它形成共振干扰     电压不稳定    屏蔽没有做好

网友L(2011-04-09):
一般是通迅故障,首先DP插头应该没问题,应该是所挂的通讯模块有问题

网友M(2011-09-01):
通讯问题,查查你的通讯线

网友N:
又是西门子PLC问题

网友O:
组态王  6.53   开发+运行  无限点  硬件狗

在线QQ:750525208         QQ:792583389       手机:15054540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