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控制变频器内部不能自锁

楼主(2013-05-26):
三线控制变频器内部不能自锁,台达VDF开关电源维修后,按下启动按钮后能运行,松开后就停止,内部不能自锁,求教大家!

网友A:
不是接错了,就是参数不对,。

网友B(2014-03-20):
线接错了,仔细检查下自锁线

网友C(2014-09-12):
不是接错了,就是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