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变频器的电流参数怎么设定?

楼主(2011-05-24):
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变频器的电流参数怎么设定?

网友A:
变频器一拖二怎么拖发 循环软起恒压供水吗 电流不用设

网友B:
如果是用于循环软起,电流按一台的设就好,如果是两台一起运行,需要将两台电流加起来,再稍微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