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显示F87啥意思

楼主(2011-08-13):
电控柜里面因为SEW变频器的小风扇不转了,可能是糖浆卡住了,想了解下风扇不转的原因有哪些?后更换另一台SEW后显示F87,更换回原来的后显示正常,有谁可以指点下呢?

网友A:
小风扇 是直流风扇吧 不转的话应该是驱动板上的开关电源没有提供24V或是你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