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是什么器件的代号

楼主(2013-03-28):
有一个欧瑞的变频器坏了,是模块烧坏,检查模块周围,有一标Z4的东东阻值为0了,估计不是电阻、电容、二极管,是压敏电阻么?

楼主:
打?的贴片应该是一个用来起保护作用的,它到底是什么?板上印的元件代号是Z4,贴片上有LLBT字样

楼主:
是双向稳压管,稳压值20.4V,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拆下好的进行测试得到的结果,谢谢看过本贴的朋友

网友A(2013-05-28):
Z4看什么封装,sot89的是BZX84-C6V2,只有1,3脚有用,6.2V稳压管

网友B:
不看也应该知道是稳压管,应该是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