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答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3-03-28):
有一欧瑞变频器模块坏了,检查模块周边,发现有一路驱动的的阻值明显小,拆下一个二脚的贴片(上面印有LLBT)元件标号为Z4,分析其不应该是电阻、电容,但现在电阻值为0,肯定击穿了,这到底是什么器件啊

楼主:
是双向稳压管,稳压值20.4V,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拆下好的进行测试得到的结果,谢谢看过本贴的朋友

网友A(2013-06-20):
型号是P6SMB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