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45KW电机和37KW电机采用星三角起动,从控制箱到电机电缆的选择

楼主(2010-04-12):
现有45KW电机和37KW电机采用星三角起动,从控制箱到电机的电缆 ,控制箱到电机的距离大约不超过30米。查了一些资料有的预算45KW的电机选择3X25MM的两根合适,有的预算45KW的电机选择3X16MM的两根也可以,37KW电机选择3X16MM的两根合适,还是选择3X10MM的两根合适,请大家给帮忙选择一下 谢谢

网友A:
45KW的3*16

37KW3*16或3*10的也行

网友B:
电机37KW是74A ,需用电线是电流的一半,因为是双线进入,所以6平方的六根就够了。45KW 是90A,电线用10平方的六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