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400 变频器过压故障

楼主(2010-09-28):
一台ACS400 30KW变频器上电即报FL2 过压故障,电源正常,查看变频器参数发现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直流电压竟达到998V,而正常是500多V,检查几个300K的电阻都好的,把H7光偶也换了,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实际电压不高,你就更换控制板吧!

网友B:
肯定是有原因的,查不到的话我们帮你修理!!!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芯片级维修变频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辉煌国际大厦2-1805

办公:010—59712683

手机:18901246880

http:hthckj.com

QQ:1254481113

网友C:
   上电变频器还没启动,变频器就报 ‘过电压’,一般是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了。

楼主:
我把控制板也换了还是没用

网友D:
奇怪,哪来的控制卡啊,其他机子上拆的么

网友E: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维修变频器的,可以拿来检测一下什么问题。

单位:北京希林恒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小姐  话:010-88251886-8019  010-88251883-8019

真:010-88251948  手机:15810477291  QQ: 1157126895

公司网站:http://www.xilin.cc    mailljn@xilin.cc

网友F:
艾默生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电源驱动板故障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G:
实在不好修,还是发来我们帮你看看吧,,,

   我们在昆山。。。

网友H:
工控专业维修,杭州 ,15869127922

网友I(2010-11-08):
上电变频器还没启动,变频器就报 ‘过电压’,一般是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了。应该是这样,还是查一下取样电路吧

网友J:
深圳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