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机改为220电机接线图--求助

楼主(2010-04-12):
小功率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改为单相电机如何接线电机功率最大,效率最高,电容如何选型。请给予帮助!

网友A: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改为单相电源运行时,其电动机的容量约为原电动机的55~75%,具体容量大小与电动机本身的功率因数及接线方式有关。QQ5188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