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

楼主(2009-04-01):
VFD-F11KW变频器,送电不运行,运行瞬间好像主板上的故障灯闪了一下,面板无报警,变频器不运行

网友A:
变频器维修探讨
你好,我们是广州三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多年经验老专家专业维修国内外各种品牌电梯、工业变频器,各种疑难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欢迎合作探讨!020-22275969广州天河区荷光路第一工业区1号H2146室 郑工 15918666255
www.sancen.com

网友B:
先回复出产值试一下~    是不是运行端子的输入点坏了~

网友C:
回复出厂设定。面板控制看看,不行就送修把。呵呵

网友D:
深圳就找我吧QQ120836094

网友B(2010-05-24):
检查 模块 和pc929

网友E:
我是菜鸟,请教高手,客户这里前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根线对地短路了。后按启动按钮出现变频器正常显示,接触器也正常吸合,但变频器输出端U,V,W均无输出,电机无法运转,且我换了新变频器同样存在此问题。变频器是台达的。请教高人,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