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4-29):
一台伦茨变频器8222运行缺相,一路驱动有问题,测量光耦的输入侧有脉冲信号,输出侧就没有脉冲,光耦换过了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前辈,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B:
路过

       什么模块啊?

网友C:
我公司专业从事二手变频器回收和销售。欢迎各位咨询。

现有以下优质变频出售

安川G7 11KW(全新)*3台

安川G7 7。5KW 1台

安川F7 30KW 1台

丹佛斯2800 0.75KW*2 1.5KW 11KW

丹佛斯FC300 5。5KW

台达VFD-B 3.7KW(全新)2台

西门子440 2。2KW

三肯7.5KW

ABB S510 5.5KW 2台

英威腾CHF 5.5KW

英威腾注塑机节能柜机15KW 3台

安川一和30KW全新多台。性能优价格低只卖2800元

还有大量0.75到2.2KW的国产变频。价格在150--300之间

欢迎来咨询电话15151728093。一达自动化 QQ925175812空间有部分变频图片

网友D:
你好/我是做伦茨的,驱动板坏了,驱动板,CPU板我都有/价格便宜电话136 10086 489

网友D:
专业维修伦茨变频器,伦茨伺服器。出售以下伦茨产品;

伦茨EVS9325-ES;EVS9324-ES二手机,93-ES大小功率主板 9321MP;9324MP

化茨EVF8221-E全新机一台,EVF8222-E,EVS9327驱动板,EVF82大小功率主板 8221MP

伦茨变频器,伺服器各种变压器,电流传感器,电源驱动模块,等伦茨配件齐全。欢迎合作交流电话13610086489

网友E:
可能是驱动模块IGBT坏

网友E:
还有光偶的公电电源对吗

网友F:
那可能是板有问题,建议送我公司维修,价格超低,质量保证,      东莞申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伦次,三菱,富士,西门子等等变频器,驱动器,联系电话:13418980362  QQ:  343649400

网友G(2010-05-31):
引用 网友F:

那可能是板有问题,建议送我公司维修,价格超低,质量保证,      东莞申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伦次,三菱,富士,西门子等等变频器,驱动器,联系电话:13418980362  QQ:  343649400

都瞎打广告,拿去都不知道是你自己修还是别人修

网友H:
运行缺相大部分是由驱动板坏引起,我在平常的维修过程中主板坏的非常少。重点检测驱动部份。
我公司专业从事伦茨变频器维修多年,维修伦茨全系列的变频器和伺服器,维修速度快价格优惠欢迎洽谈!!!(抢修热线020-86489454  13138602540  QQ764916300)

网友F:
对:xs2640874 关于引用JO_123 的回复内容:

那可能是板有问题,建议送我公司维修,价格超低,质量保证,      东莞申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伦次,三菱,富士,西门子等等变频器,驱动器,联系电话:13418980362  QQ:  343649400

都瞎打广告,拿去都不知道是你自己修还是别人修

内容的回复:

你搞个什么东东过来试试,现场让你观看究竟是谁修不就得了?朋友,其他的不敢说,但我做维修这行10几年了,连安川伺服内部PCB板图纸都有,难道还怀疑我的维修能力,实在想检验就拿个东动过来考验一下啊.

网友F:
其实象很多的维修,修了但还不好,并不一定是元件损坏了,因为全部都是新换上去的新的,原因之一可能损坏主板里面的连接线,当然这可能是你自己都未察觉到的,现在的板很多是多层板,就里面连线损坏你又不知道,那这种状况是很难搞好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盲目乱送修自己的产品.我原来在做津田驹售后维修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状况,但我们是有图纸的,就算你把电路连线损坏,我们可以照样查出来.但这对于很多没有图纸的维修商来说,就很难,往往一根主板断线报废一台机器.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343649400   13418980362

网友I:
测 驱动光耦前的贴片电阻~~~一般都是电阻坏!  13719448989  QQ:350071818  林生 广州众科电子

网友J:
光耦输出侧的供电及到模块栅极的电路

qq93431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