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11-17):
日立变频器----故障说明书说电压底.待机中.实测直流530V.请教哪出毛病了?急急急!

楼主:
上电显示-----看不到参数

楼主:
主板的10V与24V电压有的且稳定的

楼主:
没人回呀!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可能是风扇坏了!你把风扇拔掉试试看!

网友B:
测电路板上的直流部分,看24伏和5伏电压正常吗

网友C:
看开关电源周边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测量有电压不一定有待在能力

网友D:
停一下电再送上就好了

网友E:
你把扁平电缆拆下来清理一下,然后送电在试一下,在不行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的电话:13801598441  QQ593401512,

网友F(2010-06-24):
专业日立变频器维修、维修速度快价格优惠欢迎洽谈!!!

日立变频器常见的故障有:E01、E5、E06、E07、E09、E.14、E23.6、E24、E30、无显示等。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gaojiji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