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5000系列的变频器运行报15

楼主(2012-08-28):
这台丹佛斯5000的机器运行一会儿就报15,也不能复位。说明书上说15v电源的问题,但会是哪个部分的问题,这个板子上看不出来什么,请教一下

网友A:
报15大部分是控制板的问题多点,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

网友B:
在开关电源部分,POWER卡上。

网友C:
怎么能不让我查看回复贴呢?

网友D(2017-07-28):
你好,在线吗,我也遇到一台丹佛斯VLT5000的变频器报警15,你以前遇到的那台机是什么原因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