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1S上电跳OC3

楼主(2012-01-14):
富士F1S上电跳OC3,不能复位,6-09直流电压显示240V,用表量有500多V直流电,是主板的问题么? 另主板上的电压检测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A:
主板上的程序片子出问题了。

网友B:
故障可能出在驱动电路上

网友C:
变频是富士那个系列的呀,型号不同,检测的电路也不一样,如FRNENIC-VP变频上电就报0C3,是电源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