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上电运行报FF56

楼主(2010-10-11):
acs800上电运行报FF56,3016也屏蔽掉了。望各位高手指点怎么查

网友A:
在参数组 16 里面有个设置密码的, 你打电话问下ABB售后, 有了密码就能把所有参数弄出来。

网友B:
IGBT大致量下呢

楼主:
IGBT大致量了下是好的,1楼难道是参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