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

楼主(2008-12-25):
                        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

1.两个5μF的电容器并联在电路中,其总电容值为(B)A、2.5Uf;  B、10uF;  C、2/5uF;  D、3uF;

2.欧姆定律阐述了电路中(D)关系A、电压与电流成正比;B、电压与电流成反比;C、电压与电阻成正比;D、电压、电流、电阻三者之间的关系;

3.两个平衡放置的载流体,当通过的电流为同方向时,两导体将出现(A)A、互相吸引;B、互相排斥;C、互不反应;D、不一定;

4.发电机的发电量以千瓦时为计量单位,这是(B)单位名称。A、电功率;B、电能;C、电势;D、电压;

5.把几组参数相同的蓄电池并联接入电路中,它们的(B)A、总电压等于各蓄电池电压之和;B、总电流等于各个蓄电池流出电流之和;C、总电阻等于各个蓄电池电阻之和;D、无法统计;

6.交流电A、B、C三相涂刷相色依次为(A)。A、黄绿红;B、黄红绿;C、红绿黄;D、绿红黄;

7.交流电角频率的单位名称是(C)A、度;B、弧度;C、弧度每秒;D、焦耳;

8.视在功率的单位名称和符号是(C)。A、千瓦(KW);B、千瓦时(KWH);C、千伏安(KV.A);D、千乏(Kvar)

9.把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成电能的设备叫(A);A、电源;B、电动势;C、电流源;D、电压源。

10.有甲、乙、丙、丁四个带电体,其中甲排斥乙,甲吸引丙,丙排斥丁,如果丁带的负电荷,则乙带的电荷是(B)。A、正电荷;B、负电荷;C、中性的;D、无法确定;

11.在直流电路中,我们把电流流出电源的一端叫做电源的(A)。A、正极;B、负极;C、端电压;D、中性端。

12.在正常运行下,电工绝缘材料是按其允许的最高工作(A)分级的。A、电压;B、温度;C、导电性;D、机械强度;

13.交流电流表或交流电压表指示的数值是(D)。A、平均值;B、最大值;C、最小值;D、有效值;

14.空载高压线路的末端电压(B)始端电压。A、低于;B、高于;C、等于;D、不一定。

15.额定电压为220v的灯泡接在110v的电源上,灯泡的功率是原来的(C)。A、1/2;B、1/8;C、1/4;D、1/10;

16.在小电流接地系统中,某处发生单相接地时,母线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形的电压(C).A、故障点距母线越近,电压越高;B、故障点距母线越近,电压越低;C、不管距离远近,基本上电压一样高;D、不确定。

17.同样转速的发电机,磁极对数多的电源频率(B)。A、低;B、高;C、不变;D、不一定;

18.同电源的交流电动机,磁极对数多的电动机,其转数(A)。A、低;B、高;C、不变;D、不一定。

19.异步电动机空载幅值(B)负载时启动电流的幅值。A、小于;B、等于;C、不等于;D、大于;

20.当一台电动机轴上的负载增加时,其定子电流(B)。A、不变;B、增加;C、减小;D、变化;

21.交流异步电动机是一种(B)的设备。A、高功率因数;B、低功率因数;C、功率因数;D、功率因数<1。

22.当三相异步电动机负载减小时,其功率因数(B)。A、增高;B、降低;C、不变;D、变

23.电器设备对地电压在(B)及以上为高压。A、220v;B、250v;C、380v;D、450v;

24.电流表应(A)在被测电路中。A、串联;B、并联;C、串并均可;D、混联。

25.电压表应(B)在被测电路中。A、串联;B、并联;C、串并均可;D、混联。

26.三相异步电动机接通电源后启动困难,转子左右摆动,有强烈的“嗡嗡”声这是由于(A)A、电源一相断开;B、电源电压过低;C、定子绕组有短路;D、原因不定

27.大容量的异步电动机(B)。A、可以无条件的直接启动;B、在电动机的额定容量不超过电源变压器额定容量的20%-30%的条件下,可以直接启动;C、据运行现场的具体情况,确定可以直接启动;D、不一定。

28启动多台异步电动机时可以(C)A、一起启动;B由小容量到大容量逐台启动;C由大容量到小容量逐个启动D一起启动

29鼠笼式电动机应避免频繁启动。正常情况下,电动机连续启动次数不得超过(A)A两次;B三次;C四次;D五次;

30.选择一台异步电动机连续工作时的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按(C)。A、该台电机的额定电流;B、启动电流;C、是额定电流的2.3-3.2倍;D、最大电流

31.多台电动机的公用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是按(C)。A、其中最大额定电流的3倍;B、各台额定电流之和;C、功率最大的一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加上其他同时工作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来确定;D、最大电流的1.5-2.5倍.

32.变压器油枕油位计的+40℃油位线,是标示(B)的油标准位置线。A、变压器温度在+40℃时;B、环境温度在+40℃时;C、变压器温升至+40℃时;D、变压器温度在+30℃

33.零序电流,只有发生(C)才会出现。A、相间故障;B、振动时;C、接地故障或非全相运行时;D、短路

34.不同的绝缘材料,其耐热能力不同。如果长时间在高于绝缘材料的耐热能力下运行,绝缘材料容易(B)。A、开裂;B、老化;C、破碎;D、无关;

35.在输配电设备中,最易遭受雷击的设备是(C)A、变压器;B、断路器;C、输电线路;D、隔离开关;

36.加速绝缘老化的主要原因是(C)。A、电压过高;B、电流过大;C、温度过高;D、温度不变;

37.感应电动机的转速,永远(B)旋转磁场的转速A、大于;B、小于;C、等于;D、不变;

38.感应电动机的额定功率(B)从电源吸收的总功率。A、大于;B、小于;C、等于;D、变化的;

39.电动机铭牌上的“温升”,指的是(A)的允许温升。A、定子绕组;B、定子铁芯;C、转子;D、转子铁芯

40.电动机定子电流等于空载电流与负载电流(C)。A、之和;B、之差;C、相量和;D、之比

41.直流电机的换向过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换向不良的直接后果是(A)。A、炭刷产生火花;B、炭刷发热碎裂;C、炭刷跳动;D、不变化;

42.交流电流表指示的电流值,表示的是交流电流的(A)值。A、有效;B、最大;C、平均;D、最小值

43.当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要求继电保护动作,将靠近故障设备的断路器跳开,用以缩小停电范围,这就是继电保护的(A)。A、选择性;B、可靠性;C、灵敏性;D、非选择性

44.变压器呼吸器中的硅胶,正常未吸潮时的颜色应为(A)。A、蓝色;B、黄色;C、红色;D、黑色

45.目前广泛采用瓷或钢化玻璃制造绝缘子,是因为它们具有(B),能抵抗气温和晴雨等气候的。A、热稳定性差;B、伸张性小;C、击穿电压低于闪络电压;D、不变;

46.在电力网中,当电感元件与电容元件串联且感抗等于容抗时,就会发生(B)谐振现象。A、电流;B、电压;C、铁磁;D、磁场;

47.三支相同阻值的阻抗元件,先以星形接入三相对称交流电源,所消耗的功率与再以三角形接入同一电源所消耗的功率之比等于(C)。A、1:1;B、1:2;C、1:3;D、1:4;

48.高压开关动稳定电流是指各部件所能承受的电动力,所对应的最大短路第一周波峰值,一般为额定断流值的(B).A、2倍;B、2.55倍;C、3倍;D、5倍;

49.在电力系统中,由于操作失误或故障发生之后, 在系统某些部分形成自振回路,当自振频率与电网频率满足一定关系而发生谐振时,引起的过电压持续时间(C)A、较短;B、较长;C、有很长周期性;D、不变

50.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当发生一点接地后,其三相间线电压(B).A、均升高√3倍;B、均不变;C、一个不变两个升高;D、两个低一个高

51.在进行高压电力系统短路电流计算时,常采用(A)表示电量,计算简单、方便。A、标幺值;B、百分值;C、有名值;D、瞬时值。52.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对称系统中,当发生金属性单相接地时,其非故障相的相对地电压(C)A、不变;B、升高不明显;C、升高√3倍;D、有变

53.零序电压的特性是(A).A接地故障点零序电压最高;B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处零序电压最高;C接地电阻大的地方零序电压最高;D不变。

54.发生接地故障时人体距离接地体越近,跨步电压越高,越远越低,一般情况下距离接地体(B)跨步电压视为零。A、10m以内B、20m以外C、30m D、40m

55.电流互感器其二次线圈,在运行中不许(A)A、开路B、短路C、接地D、不接地

56.运行中的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不许(B)A、开路B、短路C、接地D、不接地

57.在正常运行时,应监视隔离开关的电流不超过额定值,其温度不超过(B)运行。A、60℃; B、 70℃; C、 80℃; D、 90℃.

58三相星形接线中性点不接地的电源系统,当发生一相接地时,三个线电压(A)A、不变;B、均降低;C、一个低两个高;D、无规律变化

59.发电机定子里安放着互差120&ordm;的三相绕组,流过对称的三相交流电流时,在定子里将产生(C)。A、恒定磁场;B、脉动磁场;C、旋转磁场;D、永动磁场

60.发电机三相定子绕组,一般为星形连接,这主要是为了消除(B)A、偶次谐波;B、三次谐波;C、五次谐波;D、高次谐波

61.发电机的定子绕组其中一相在靠近引出部位发生金属性接地时,其他两相的对地相电压将升高(A)倍A、 ;B、  ;C、1;D、3

62.发电机在带负荷运行时,发电机与负载直接只存在着能量(C)A、消化过程;B、交换过程;C、消化过程和交换过程;D、不一定

63.发电机带纯电阻性负荷运行时,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等于(C)A、180&ordm;;B、90&ordm;;C、0&ordm;;D、5&ordm;;

64.发电机正常运行时既发有功,也发无功,我们称为功率迟相(又称滞后),此时发电机送出的是(A)无功功率A、感性的;B、容性的;C、感性和容性的;D、都不是

65.发电绕组中流过电流之后,就走绕组的导体内产生损耗而发热,这种损耗称为(B)A、铁损耗;B、铜损耗;C、涡流损耗;D、其他损耗

66.发电机定子线圈的测温元件,通常都埋设在(C)A、上层线棒槽处;B、下层线棒与铁芯之间;C、上、下层线棒之间;D、下层线棒槽处

67.发电机并列过程中,当发电机电压与系统电压相位不一致时,将产生冲击电流,此冲击电流最大值发生在两个电压相差为(C)时A、0&ordm;;B、90&ordm;;C、180&ordm;;D、100&ordm;

68.发电机在运行时,当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以相同的方向、相同的(A)旋转时,称为同步。A、速度;B、频率;C、幅值;D、有效值69.为把电流输送到远方,减少线路上的电能损耗,主要采用(A)A、变压器升压;B、增大线路导线截面减小电阻;C、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无功;D、变压器降压

70.双绕组变压器作为发电厂的主变压器,一般采用(B)接线A、YN,y0;B、YN,d11;C、YN,d1;D、YN,y6

71.电力系统在运行中,受到大的干扰时,同步发电机仍能维持稳定运行,称为(A)A、动态稳定;B、静态稳定;C、系统抗干扰能力;D、暂稳态

72.变压器二次电流增加时,一次侧电流(C)A、减少;B、不变;C、随之增加;D、不一定变

73.变压器绕组和铁芯在运行中会发热,其发热的主要因素是(C)A、电流;B、电压;C、铁损和铜损;D、电感

74.规定为星形接线的电动机,而错接成三角形,投入运行后(A)急剧增大。A、空载电流;B、负荷电流;C、三相不平衡电流;D、零序电流

75.规定为三角形接线的电动机,而误接成星形投入运行后(B)急剧增加A、空载电流;B、负荷电流;C、三相不平衡电流;D、负序电流

76.大容量的发电机采用离相封密母线,其目的主要是防止发生(B)A、单相接地;B、相间短路;C、人身触电;D、三相短路

77.对于经常性反复启动而启动载荷量大的机械,通常采用(C)A、深槽式电动机;B、双鼠笼电动机;C、绕线式电动机;D、鼠笼电动机

78.发电机励磁电流通过转子绕组和电刷时,产生的励磁损耗,属于(A)损耗A、电阻;B、电抗;C、机械;D、电感

79.发电机过电流保护,一般均采用复合低电压启动,其目的是提高过流保护的(C)A、可靠性;B、快速性;C、灵敏性;D、安全性

80.为了防止汽轮发电机组超速损坏,汽轮机装有保护装置,使发电机的转速限制在不大于额定转速的(B)以内A、5%;B、10%;C、15%;D、20%

81.为确保厂用母线电压降低又恢复时,保证重要电动机的自启动,规定电压值不得低于额定电压的(B)A、50%;B、60%~70%;C、80%;D、90%

82.发电机自动电压调整器用的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A)A、不装熔断器;B、应装熔断器;C、应装过负荷小开关;D、 不装过负荷小开关

83.一般电动机的最大转矩与额定转矩的比值叫过载系数,一般此值应(C)A、等于1;B、小于1;C、大于1;D、等于0

84.电动机在运行中,从系统吸收无功功率,其作用是(C)A、建立磁场;B、进行电磁能量转换;C、即建立磁场又进行电磁能量转换;D、不建立磁场

85.在Y/△接线的变压器两侧装设差动保护时,其高、低压侧的电流互感器二次接线必须与变压器一次绕组接线相反,这种措施一般叫做(A)A、相位补偿;B、电流补偿;C、电压补偿;D、过补偿

86.发电厂中的主变压器两侧装设差动保护时,其二次侧额定电压应比电力网的额定电压(C)A、相等;B、高5%;C、高10%;D、低5%

87.运行中汽轮机突然关闭主汽门,发电机将变成(A)运行A、同步电动机;B、异步电动机;C、同步发电机;D、异步发电机

88.发电机变为同步电动机运行时,最主要的是对(C)造成伤害A、发电机本身;B、电力系统;C、汽轮机尾部的叶片;D、汽机大轴

89.发电机横差保护的动作电流取自两个中性点连线上的电流互感器,中性点连线上电流为Ia,根据(C)的大小决定其动作A、I0;B、 I0;C、3I0;D、 I0

90.发电机横差保护的不平衡电流主要是(B)引起的。A、基波;B、三次谐波;C、五次谐波;D、高次谐波。

91.对于中性点没有六个引出端子的发电机,往往采用负序功率方向作为发电机匝间短路的保护,因为负序功率方向继电器能正确区分发电机(A)。A、内部短路和外部短路;B、接地短路和相间短路;C、对称短路和非对称短路;D、不对称短路。

92.变压器空载合闸时,励磁涌流的大小与(B)有关。A、断路器合闸快;B、合闸初相角;C、绕组的型式;D、合闸慢。

93.负序电流在发电机绕组中产生负序磁场,在转子表面槽锲、绕组等金属结构中感应出(B)的电流。A、50HZ;  B、100HZ; C、150HZ; D、60HZ。

94.如果在发电机出口处发生短路故障,在短路初期,两相短路电流值(B)三相短路电流值。A、大于;B、小于;C、近似于;D、等于。

95.发电机匝间短路,其短路线匝的电流(B)机端三相短路电流。A、大于;B、小于;C、近似于;D、等于。

96.电机转子过电压是由于运行中(B)而引起的。A、灭磁开关突然合入;B、灭磁开关突然断开;C、励磁回路突然发生一点接地;D、励磁回路发生两点接地。

97.发电机在运行中直流励磁机电刷冒火,其电磁方面的原因主要是(C)。A、电刷弹簧压力不均;B、整流子表面不清洁;C、换向不良;D、电刷受压力太大。

98.正常运行的发电机,在调整有功负荷时,对发电机无功负荷(B)。A、没有影响;B、有一定影响;C、影响很大;D、不一定影响。99.发电机励磁回路发生一点接地后,如不能及时安排检修,允许带病短时运行,但必须投入转子两点接地保护装置,此时应把横差保护(A)。A、投入延时;B、投入瞬时;C、退出;D、投入定时。

100.发电机振荡成失步时,一般采取增加发电机励磁,其目的是(C)。A、提高发电机电压;B多向系统输出无功;C、增加定子与转子磁极间的拉力。

101.为了保护氢冷发电机的氢气孔不从两侧端盖与轴之间兔逸出,运行中要保持密封瓦的油压(A)。A、大于;B、等于;C、小于;D、在近似于。

102.氢冷发电机充氢合格后,应保持氢纯度在(B)。A、95%以上;B、96%以上;C、96%以下;D、95%以下。

103.风吹自冷式电力变压器,最高允许温度不得超过(B)。A、80℃;B、95℃;C、100℃;D、85℃。

104.变压器呼吸器中的硅胶在吸潮后,其颜色应为(A)。A、粉红色;B、桔黄色;C、淡蓝色;D、深红色。

105.为了保证在小间内的变压器运行安全,变压器小间内必须设有良好的(B)。A、卫生设施;B、通风条件;C、照明条件;D、调温设施。

106.允许发电机连续最高运行电压不得起过额定电压(A)倍。A、1.1;B、1.2;C、1.3;D、1.4。

107.如果发电机在运行中定子电压过低,会使定子铁芯处在不饱和状态,此时将引起(B)。A、电压继续降低;B、电压不稳定;C、电压波形畸变;D、不变。

108.如果发电机在运行中周波过高,发电机转速增加,转子的(A)明显增大。A、离心力;B、损耗;C、温升;D、电流。

109.发电机如果在运行中功率因数过高(cosф=1)会使发电机(C)。A、功角减小;B、动态稳定性降低;C、静态稳定性降低;D、功角增大。

110.发电机在带负荷不平衡的重要条件下运行时,转子(C)温度最高。A、本体;B、转子绕组;C、两端的槽锲和套箍在本体上嵌装处;D、定子绕组。

111.对稳极式汽轮发电机承受不平衡负荷的限制,主要是由转子(A)决定的。A、发热条件;B、振动条件;C、磁场均匀性;D、电流。112.对凸极式的水轮发电机承受不平衡负荷的限制,主要是由转子(B)决定的。A、发热条件;B、振动条件;C、磁场均匀性;D、电流。

113.不论分接开关在任何位置,变压器电源电压不超过其相应的(A),则变压器的二次侧绕组可带额定电流运行。A、105%;B、110%;C、115%;D、120%。

114.变压器容量与短路电压的关系是,变压器容量越大(B)。A、短路电压越小;B、短路电压越大;C、短路电压不固定;D、短路电压与其无关。

115.异步电动机在启动过程中,使电动机转子转动并能达到额定转速的条件是(A)A、电磁力矩大于阻力矩;B、阻力矩大于电磁力矩;C、电磁力矩等于阻力矩;D、不确定。

116.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发生一相断线,此时电动机的(B)。A、转速不变;B、转速下降;C、停止转动;D转速上升。

117.用兆欧表摇测绝缘时,如果摇表的转速不均匀(由快变慢),测得结果与实际值比较(B)A、偏低;B、偏高;C、相等;D、无关。118.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施加于人体的电压和人体电阻。在一般情况下成年人的电阻是:(B)。A、100~200Ω;B、1000~2000Ω;C、10000~20000Ω;D、20000Ω以上。

119.六氟化硫介质,具有优越的(C)性能。A、绝缘;B、灭弧;C、绝缘和灭弧;D、冷却。

120.发电厂的一项重要技术经济指标是: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它是由(A)计算得来的。A、发电设备全年发电量除以发电设备额定容量;B、发电设备额定容量队以发电设备全年发电量;C、发电设备全年发电量除以年供电量;D、全年电量除以设备有效值。

121.在没有专用验电器的特殊特殊情况下,允许使用绝缘棒(绝缘拉杆),对(B)的电气设备进行验电。A、10KV以下;B、35KV及以上;C、35KV及以下;D、66KV

122.热继电器是利用双金属受热(B)来保护电气设备的。A、膨胀特性;B、弯曲特性;C、电阻增大特性;D、电阻减小特性

123.用一直流电压表和一直流电流表测量一分流器的电阻时,常用两种接线方式:甲分流器与电流表串联后再与电压表并联;乙分流器与电压表并联后再与电流表串联,比较两种接线的测量误差(B)。A、甲比乙小;B、乙比甲小;C、甲乙一样;D、无规律性

124.电气设备检修工作人员,在10KV配电装置上工作时,其正常活动范围与带电设备的安全距离是(B)。A、0.35m;  B、0.4m;  C、0.7m;  D、0.8m

125.黄色试温蜡片,在常温下(C)时开始熔化。A、40 ℃ ; B、50 ℃ ; C、60 ℃  ; D、70℃

126.绿色试温蜡片,在常温下(B)时开始熔化.A、60℃; B、70℃ ; C、80℃ ; D、90℃

127.红色试温蜡片,在常温下(A)时开始熔化。A、80℃;B、90℃;C、100℃;D、105℃。

128.在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上工作,按安全工作规程的规定(A).A、要办理工作票;B、不要工作票;C、用口头联系;D、用手势联系

129.周围温度为25℃时,母线接头允许运行温度为(B )                        A、65 ℃ ; B .70℃ ; C  80℃;D、90℃

130.两块电流表测量电流,甲表读数为400A,绝对误差4A,乙表读数为100A时,绝对误差2A,比较两表测量准确度为(A)。A、甲表高于乙表;B、乙表高于甲表;C、甲乙表一样;D、不可比

131.如果把电压表直接串在被测负载电路中,则电压表(A)。A、指示不正常;B指示被测负载端电压;C、线圈被短路;D烧坏

132.用钳型电流表测量三相平衡负载电流时,钳口中放入三相导线,该表的指示值为(A)。A、零;B一相电流值;C三相电流的代数和;D、无穷大

133.低压验电笔一般适用于交、直电压为(C)V以下.A、220;B、380;  C、500;  D、1000

134.装设接地线的顺序是:(B)。A、先装中相后再装两边相;B、先装接地端;C先装导体端;D、随意装

135.带绝缘手套进行高压设备操作时,应将外衣袖口(A)。A、装入绝缘手套中;B、卷上去;C、套在手套外面;D、随意

136.绝缘手套的试验周期是(C).A、每年一次;B、每月一次;C六个月一次; D三个月

137绝缘靴(鞋)的试验周期是(B)。A、每年一次;B每半年一次;C、每季度一次;D一个月一次

138二氧化碳是不良导电体,所以二氧化碳适用于扑灭(A)带电设备的火灾。A、10KV以下;B、1000V以下;C、500V;D、380V

139比较蓄电池电解液的浓度,均以(B)时的情况为标准。A、10℃;B、15℃;C、25℃;D、5℃

140由直接雷击或雷电感应而引起的过电压叫做(A)过电压。A、大气;B、操作;C、谐振;D、雷电

141.兆欧表的接线端子有L、E、和G三个,当测量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时(B)接地。A、L端子;B、E端子;C、G端子;D、不需

142.用万用表测量某回路的电压时,应先了解被测电压的大致范围,如果不清楚其范围,则应选用电压(A)量程。A、大的;B、小的;C、中间的;D、随意

143.钢芯铝线运行时的允许温度为(A)。A、70℃;B、75℃;C、80℃;D、90℃

144人站立或行走在有电流流过的地面时。两脚间所承受的电压称(B)电压。A、接触;B、跨步;C、接地;D、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