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艾默生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4-26):
30KW变频拖22KW电机,在低频区无力,不能带动负载,测得电流54A,频率升高后运行正常,监测电流20多A,速度降下来以后又会这样。测得电机电阻平衡,RSTUVW对+-之间电阻正常,UVW之间电阻有一组700多K,另2组112K,数字表和指针表测得差不多,输出电压是平衡的。转矩提升到30%,自动转矩补偿等还是如此,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啊?

cenkong@163.net

网友B:
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卓-15962652789                                                                           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你是低速时无力,建议先查下电源,http://www.ynpa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