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燃油喷射系统检修方法

楼主(2008-12-21):
第一节 系统故障检修的程序

  1. 一般检修步骤。

  发动机集中控制系统发生故障时,一般可按下述框图所示步骤进行检修,现将框图中的各检查项目说明如下:

  (1) 进行发动机的一般检查和调整,以消除机械因素的影响。

  (2) 检查发动机及电控系统有无泄漏及电路连接不良情况:检查所有软管及管道有无漏气;检查空气滤清器是否堵塞;检查所有进气系统的衬垫有无泄露;检查节气门的工作情况;检查各连接器插头和线束连接是否良好;检查电源供电是否正常;检查点火系统。

  (3) 进行自诊断检查。

  (4) 检查怠速和点火正时。检查时应确保所有辅助电器均在断开位置,前轮应处在直行位置,同时应使发动机预热至正常工作温度。然后在按以下步骤进行检查和调整:
  1) 使发动机熄火,拔下怠速控制电磁阀线束插头。

  2) 起动发动机,空载2~3次,然后使其保持怠速运转。检查空挡时怠速转速,不同车型的发动机,其怠速转速有所不同,检查时应按车型使用手册中规定的转速进行。如不符合要求,应调整怠速调整螺钉,直至符合要求。

  3) 使发动机熄火,插好怠速控制电磁阀线结束插头;

  4) 重新起动发动机,并检查怠速时的点火正时,其值一般为上止点前20o±1 o,不同车型的点火提前角有所不同,应参照车性使用说明书规定,若点火正时不符合规定,应予以调整。

  5) 进行道路行驶实验:点火正时调整完毕后,应进行道路行驶试验,若发现有问题,应重新调整点火正时,如果问题不在点火正时,应继续以下检查。

  6) 检查怠速时的混合气。

  (5) 进行道路运行试验,再次检查车辆运行性能。

第二节 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自诊断

  (一)故障自诊断法。

  自诊断法就是利用微电脑的自诊断功能,人工或借助于汽车电脑解码器将存储在微电脑内部的故障信息提取出来,进行故障诊断的方法。

  1. 利用汽车电脑解码器进行故障自诊断。

  汽车电脑解码器分专用型和通用型两类。专用型汽车电脑解码器是各汽车生产厂家为自己的车型所设计造成的。这种测试仪只能适用于大众公司生产的汽车,DRB-II解码器只能适用于克莱斯勒车系,STAR-II解码器只适用福特车系。通用型汽车电脑解码器(如国产的电眼睛等)实际上是个小型的微电脑,可以插接各种车型自诊断系统的检测磁卡,可以提取各种车型的故障码。下面以桑塔纳2000Gsi时代超人轿车为例说明利用大众解码器V.A.G1552提取故障信息的方法。

  桑塔纳2000Gsi时代超人轿车采用AJR型发动机,该发动机ECU中设有故障储存器,用于储存故障代码和故障种类(永久性、偶发性)。当被监测的传感器或执行元件中出现故障时,该故障的代码及种类会存入故障存储器中。测试时,蓄电池电压应大于11.5V,发动机搭铁良好,保险丝正常。

  1.1 V.A.G1552解码器的基本操作方法

  ① 关闭点火开关,将C.A.G1552解码器与诊断插座(位于换档杆前方)连接在一起,然后接通点火开关(或者让发动机怠速运转)。此时屏幕有显示,键入所需进行的测试系统的地址字,即可对相应系统进行测试。

  ② 键入发动机电器地址字“01”,按“Q”键确认,即进入发动机电器系统测试环境。

③ 此时屏幕显示故障原因

④ 键入所需的功能代码,即可进行相应的功能测试。

  ⑤ 在诊断结束后,键入代码“06”,然后按“Q”键退出。

  ⑥ 在断开点火开关,拆下V.A.G1552解码器。

  1.2 提取故障代码。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①选择功能代码“02”,进入“查询故障储存内容”测试模式。若系统无故障,则屏幕上首先显示“No fault recognized”;若系统有故障,则在屏幕上首先显示“X Faults recognized”

  ②如果有故障,则按“→”键逐一显示故障代码及其含义。如下所示:

Enfine speed Sender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G28No

Signal(无信号)/SP

  显示屏上面一含显示故障元件的名称,下面一行显示故障类型。如果在故障类型后面有后缀“/SP”,则说明该故障是偶然产生的(短时间的故障)

  1.3 故障代码。

  例如00515 霍而传感器(G40) ①G69先对正极断路或短路;②G40损坏。

  1.4 故障代码清除。

  当根据故障代码排除故障后,应及时清楚微电脑内存的故障代码。清楚故障代码的方法为:

  ①键入功能代码“05”,按“Q”即可清除内存的故障代码,此时屏幕上显示:

Vehicle System Test(车辆系统测试) →

Eault memory is erased(故障存储器被清除了)

 ② 如果故障存储器虽已被清除,但在显示屏上仍出现下列文字,则说明故障代码未被查询过,因此必须再查询鼓掌存储器并且排除车辆的故障。

Vehicle System Test (车辆系统测试)

Fault memory is not erased (故障存储器没有被清除)

  1.5 基本设定

  基本设定是指对发动机控制单元和节气门控制部件进行匹配。如果发动机控制单元的电源被切断,则必须进行基本设定。

当发动机不运转时,基本设定功能可以完成节气门控制部件与发动机控制单元的匹配。当发动机运转时,基本设定功能可以完成如下工作:

  ①借助λ控制功能(即根据氧传感器的反馈信号对喷油量进行控制)的开、闭查找故障;

  ②点火正时的检查。

  在发动机运转时,基本设定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①冷却液散热风扇不允许运转;

  ②测试时散热风扇不允许运转;

  ③空调关闭;

  ④其他用电设备关闭;

  ⑤在故障记录中没有故障存在。

  使发动机怠速运转,选择功能代码“04”,进入基本设定状态。此时屏幕显示:

Introduction of basic setting (引入基本设定)

HELP Enter display group number XX(输入组别号XX)

  输入需要显示组别号(组别号可以参见下文“读测量数据快”部分),即可进行相应项目的基本设定。

  1.6 其他故障诊断方法。

  在对微电脑控制系统进行故障诊断时,还经常用代换法、传感器模拟测试仪等故障诊断法。

  1. 代换法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用相同车型、相同规格的元件(如传感器、执行器、分电器、点火线圈、点火控制器以及微电脑等)来代换被怀疑有故障的元件。若代换后故障消除,说明原零件损坏;若代换后故障现象依旧,则说明该零件无故障。此时,应换回原件,再坐下一个代换。这种方法就是代换法。

  2. 应用传感器模拟测试仪。

  传感器模拟测试仪的基础功能是可以模拟微电脑控制系统的传感器信号输出,对传感器及其线路故障进行对比分析。例如,在故障诊断过程中,当怀疑水温传感信号不良时(但究竟是传感器故障还是传感器至微电脑的配线故障,需进一步确认),可使用传感器模拟测试仪,模拟水温传感器向微电脑输入信号。如果输入模拟信号后发动机工作状况改善或故障消失,即可判断为水温传感器故障。若故障症状无改善,可直接由微电脑线束插接器响应端子将信号输入。若故障症状消失,则说明水温传感器至微电脑的配线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