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方便维护维修的配线方式:西门子PLC接线端子板

楼主(2011-03-17):
        专利产品:快速接线端子板

楼主:
n          全系列模块化结构:将控制柜内接线附件设计成模块化结构的系列产品,包括模拟及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电源分配等,采用统一的标准安装尺寸,元器件透明化设计,指示一目了然,既美观又快捷。

n          简化盘内布线:采用板上跳线的型式解决了设备接线方式的差异化和复杂化问题。信号传输和供电(直流)巧妙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接驳不同类型的仪表和信号只需在板上改变跳线即可,一个短路块就能省去一根线,减少了线路节点,降低了复杂线路对图纸的依赖性,彻底简化了盘内布线过程。

n          省略端子排:配备了新型的拔插式或弹簧式快速接线端子,接线迅速快捷并有足够强度。可直接接驳1~2.5mm2导线,不必再专门配备接线端子排。内部接线端可采用端子或D-SUB接口,与PLC或DCS连接可采用DB25针接口从板上集中引线。

n          不拆线停表,免配电开关,避免误操作:各输入输出回路均配备了拔插方便的保险以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用户不必再为外部设备单独配备配电开关和保险端子。特别解决了DCS及PLC系统外围仪表停表的问题,检修、拆除外部设备只要拔下保险而不必拆线,既快捷高效又安全可靠防止错接。电源回路采用过压、过流、反接保护措施,确保设备安全。

n          免万用表,免拆线测电流

楼主:
n          免万用表,免拆线测电流:电源回路和数字输入输出回路均配备全方位的LED信号指示及保险熔断报警,巧妙特有的不拆线测量信号电流技术,测量电流只要将电流表表笔插入测试孔即可,整个测量过程设备不断电、不影响正常测量控制过程。

n          免安装板:使用本公司设计的XS系列控制柜模块化接线组件,可省去安装背板。

n          品牌元件:全系列继电器均采用欧姆龙G2R系列,FM系列采用快速笼式弹簧端子(WAGO),XS系列采用可整体拆卸的螺钉端子(台湾)。

网友A(2019-04-15):
对:bzxindaxin n          全系列模块化结构:将控制柜内接线附件设计成模块化结构的系列产品,包括模拟及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电源分配等,采用统一的标准安装尺寸,元器件透明化设计,指示一目了然,既美观又快捷。 n          简化盘内布线:采用板上跳线的型式解决了设备接线方式的差异化和复杂化问题。信号传输和供电(直流)巧妙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接驳不同类型的仪表和信号只需在板上改变跳线即可,一个短路块就能省去一根线,减少了线路节点,降低了复杂线路对图纸的依赖性,彻底简化了盘内布线过程。 n          省略端子排:配备了新型的拔插式或弹簧式快速接线端子,接线迅速快捷并有足够强度。可直接接驳1~2.5mm2导线,不必再专门配备接线端子排。内部接线端可采用端子或D-SUB接口,与PLC或DCS连接可采用DB25针接口从板上集中引线。 n          不拆线停表,免配电开关,避免误操作:各输入输出回路均配备了拔插方便的保险以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用户不必再为外部设备单独配备配电开关和保险端子。特别解决了DCS及PLC系统外围仪表停表的问题,检修、拆除外部设备只要拔下保险而不必拆线,既快捷高效又安全可靠防止错接。电源回路采用过压、过流、反接保护措施,确保设备安全。 n          免万用表,免拆线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