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符号注释怎么修改

楼主(2009-01-17):
求教各位高手:在S7-200程序中,如果已经进行过符号注释,比如:I0.0  一号风机故障, VW21  变频上限频率,我想更改这个符号的注释,怎么改?如下图

若爱,

网友:
        直接双击注释的地方不可以吗?

网友A:
在符号表里去改、改好了重新编译即可

网友B:
没用过这东西。。。。。

网友C:
先在查看工具下取消符号寻址,然后在符号表里修改,再在查看工具栏选择符号寻址就改过来了

网友D:
如果连中文注释都不能自己思考明白,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网友E:
        其实您该养成一个习惯:符号就是符号,注释就是注释。不要混用。例如I0.0的符号是“SB1”,注释是“启动按钮”,那么就不要把符号写为“启动按钮”,注释写为“SB1”。

网友E:
        更改注释的方法:直接在可以看到注释的地方双击,就可以修改;

       更改符号的方法:先在符号表里面修改符号,此时程序中的符号不会自动修改;需要进入程序,点“编辑”——“替换”,把原符号和需要修改的符号填进去,全部替换即可。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其实您该养成一个习惯:符号就是符号,注释就是注释。不要混用。例如I0.0的符号是“SB1”,注释是“启动按钮”,那么就不要把符号写为“启动按钮”,注释写为“SB1”。

内容的回复:

谢谢老菜鸟师傅的指点,受益匪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更改注释的方法:直接在可以看到注释的地方双击,就可以修改;

       更改符号的方法:先在符号表里面修改符号,此时程序中的符号不会自动修改;需要进入程序,点“编辑”——“替换”,把原符号和需要修改的符号填进去,全部替换即可。

学习了!!

网友G(2010-01-2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老菜鸟 关于

        其实您该养成一个习惯:符号就是符号,注释就是注释。不要混用。例如I0.0的符号是“SB1”,注释是“启动按钮”,那么就不要把符号写为“启动按钮”,注释写为“SB1”。

内容的回复:

谢谢老菜鸟师傅的指点,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