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的变频器是否可以安装漏电开关

楼主(2009-10-16):
我前期安装一个7.5KM电机.用台达变频器控制,车间电源开关是漏电开关系100A,但开机跳闸,后更换断路器后正常,是否是变频器的高频感应电流引起?

网友A:
我前期安装一个7.5KM电机.用台达变频器控制,车间电源开关是漏电开关是100A,但开机跳闸,后更换断路器后正常,是否是变频器的高频感应电流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