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1-07-29):
各位高手大大,ABB ACS510 37kw的变频器,ACS510 37KW的ABB变频器,差压变送器4-20MA输入接AI2端口,变送器量程是0-10BAR,设定压力8bar。定义DI1为启动信号,要实现恒压控制要怎么设置参数啊?

ABB的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设置,那位高手帮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做工控的请加超级群140914180 高手很多,欢迎加入.

网友B:
看说明书,,网上有,,,专门介绍pid的参数。。。

网友C:
pid应用宏 设置压力 启动的模式 频率给定模式

网友D(2011-08-30):
1002 DI1

1003 正向

1102 EXT2

1106 PID1输出

1304 4mA

4010 内部给定

4011 80%

4014 实际值1

4016 AI2

网友E:
6楼基本上把要设置的都写出来了,电机参数就根据自己设置一下就好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