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车床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3-03-03):
我单位一台数控车床FANUC 10T系统,近日在每天上班开机时,第一次回原点后,在启动加工程序时,发现Z轴方向偏差了约40mm。当再做一次Z轴回原点后,车床运行正常,Z轴方向没有了偏差。每次重新开机,做回原点工作,都要在2次以上,这样才能使车床运行正常,否则,原点不对,程序无法运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能给说说么?

网友A:
你那伺服系统是绝对位置回零还是相对位置回零,如果是绝对位置的可能是机械故障,如果是相对位置的可能有种原因造成1、机械故障 2、线路故障 3、回零开关故障。建议将回零速度降低认真观查,个人认为机械故障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B:
应该是你的行程开关松动了,把螺丝拧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