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G7变频器的维修疑问,修过的麻烦帮我看看

楼主(2011-05-19):
        昨天接到一台安川G7变频,经初步检测 逆变模块坏了一个(CM110YE4-12F),两个保险也坏了。现在将驱动板和CPU板上电检修,不知道为什么驱动电压在低频的时候三相不平衡?(总共是有12路脉冲)不平衡指的是GU EU 和其他两相驱动直流电压不一样。但是将频率开到50的时候驱动电压又都一样了,真是很奇怪。变频器控制是采用v/f控制的。频率要是改到30再测驱动电压又有某两路(两路指某相的上臂和下臂,有时候重新上电再测可能又是另外两路不平衡)不一样了,测交流也有偏差。在频率是50的时候测光耦3140(16脚)的2 3脚和6 7脚电压都是一样,而在30或者更低的频率时如果哪相驱动电压不一样那光耦的输入端电压也貌似不一样,但不确定。本人测试是这样的。现在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因为之前没修过安川的。如果不正常的话,怎么检测驱动才算是正常的呢?还有一点,安川G7在给板子送电之后不需要采取任何屏蔽故障的措施就能输出12路脉冲了,这是为什么?另求购模块CM110YE4-12F和保险A50QS100-4Y两个。

网友A:
我修过一些G7的,是采用高低压分离的方法维修试验的,你重点看你模块损坏那一路的驱动(把模块盖打开,这种模块好像是13单元的,具体看资料图了,比较特殊),如果静态测量没有问题,换模块后,先不上保险,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用380或直流500V供电,模块部分采用低压30-60V供电,带小电机三角形接法是可以转的,转起来后,用手感觉电机是否正常,注意低压电源此时可能电人。祝你成功!

楼主:
感谢一楼回答,逆变模块CM110YE4-12F有点特殊,模块盖子打开之后里面貌似有4个IGBT,其中有三个有烧的痕迹。现在驱动板不知道怎么上电检修,能不能脱离模块检修驱动板?我怕新买回来的模块一上电就又坏了岂不白忙。还望高手帮小弟解答一下,怎么才能在不损坏模块的情况下测试驱动电路再将其整机修好。谢谢了! 补充一下:静态测量12路驱动部分电路基本平衡,没有明显的差异。电解电容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噢,当时没细看,你的模块不是一体化模块,而是分立的啊,我说的那种高低压分离的方法就是安全的维修方法,既使驱动有问题,也不会烧模块的,我经常这么修,比较快。

网友B:
呵呵!你现在开始修安川的了?几年前天天修,修了2年多安川的,感觉就那样!

楼主:
感觉是怎么样呀?说来听听呀。我没维修安川的经验,有点怕模块被干坏掉了

网友C:
这个模块我有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网友D(2016-09-20):
我要3253463525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