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变频器开关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2-10-09):
   如上图,是M440开关电源的实物图,图中表的R 与下面原理图中的R6相对应,现在开关电源能起振,可以说是能正常工作,但是奇怪的是工作一会之后,R发烫,3844 的5 ,7脚电压14V左右。图中1号位置是个三端稳压,输入有8伏左右,输出是5伏。其他各路输出都在30伏左右。现在怀疑输出电压都偏高,但是电源又能工作。因为第一次维修这种,不知道每路的电压都应该是多少伏才是正常。有维修过的同仁,麻烦告知下,不胜感激!

   去除图中标的所有次级输出,电源也能正常工作,5 7 脚还是14伏电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装上主板之后,变频器无显示。主板应该是没问题的,回头想想,电源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现在一直没找到图中R发烫的原因,还有就是标的6 7 两个地方的三端稳压输出不知道是多少伏。

网友A:
首先你的电源部分没问题请查驱动,还有在查驱动前请不要接控制板,有可能控制板有短路存在,电阻R发热很正常,他在这里要做工的

网友B:
R温度高一点正常哦。

网友B:
三端稳压上面有型号就可以看到电压,比如7805是5V,7812是12V。

网友C(2012-11-15):
学名:RCD缓冲电路,R6/N1位置发烫原因是这地方电阻一直处于耗能状态,在对开关电源的开关周期下次关断之前,把上次所储存的能量释放完。

网友C:
如果觉得发烫太严重,可以考虑换更大的功率贴片电阻

网友A:
这台机搞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