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跳动异常-请教高手

楼主(2009-12-03):
厂里使用的一台160KW富士G11变频器 运行过程中突然电流增大 并且电流不断跳动 跳动幅度上下大约20安培 输入交流电抗器有异响 更换电抗器后还是电抗器依旧有异响 电流也没有得到改善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 有高人帮解答一下嘛 谢谢了 急

楼主:
不会吧 没有人支招啊

网友A:
三相电流波动都很大?还是一相波动很大?其次是什么样的负载,是连续性的还是周期性的,比如一会儿负载轻一会儿负责重,问题点有很多,还是要一一排除的

楼主:
回复内容:负载是恒定不变的,三相电流波动都比较大,是连续性波动!
对:上海智忱(徐工) 关于
三相电流波动都很大?还是一相波动很大?其次是什么样的负载,是连续性的还是周期性的,比如一会儿负载轻一会儿负责重,问题点有很多,还是要一一排除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先分相测一下电流。看看是不是相间电流不平衡,然后分别测一下三相绕组的电阻。再检查变频器的参数,如果没问题就更换变频器的控制板或者控制模块

网友C:
电机可能有问题,有可能扫搪。

网友D:
需要维修直流调速装置及变频器可以联系1383086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