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H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0-11-04):
一、SDH 设备故障定位的关键和基本思路
关键:将故障点准确地定位到单站
故障定位基本思路:
1、先外部、后传输,先排除如断纤,交换或电源问题;
2、先单站,后单板;
3、先线路,后支路,线路板的故障常会引起支路板的异常告警;
4、先高级,后低级,应先分析高级别的告警,如危急告警、主要告警,后分析如次要告警和一般告警。

二、SDH设备日常维护项目
1、设备声音告警检查(包括机柜“MUTE”开关,单板SCC、PWX等告警开关的正确位置及功能是否良好);
2、机柜指示灯观察:设备正常工作时,机柜灯为绿色;
3、单板指示灯观察;
4、设备温度检查(5――40度);
5、风扇检查和定期清理(保证风扇时刻处于开启状态,每月不少于2次清理);
6、公务电话检查(定期从本站向中心拨打公务电话)。

三、处理SDH设备故障时,环回的类型
1、软件环回和硬件环回,软指通过网管进行设置,硬指手工用尾纤、自环电缆对光接口、电接口进行的环回操作;
2、内环回和外环回,内:在一物理端口将来自交叉单元的信号环回至交叉连接单元方向;外:将物理端口接收的输入信号直接环回至其对应输出端口的环回操作。

四、更换光接口板和环回光板应注意事项
1、更换光接口板时,应带防静电手腕,先拔掉光板上的光纤,不要带纤插拔;
2、用尾纤对光口进行硬件环回测试时一定要加衰耗器,以防接受光功率太强导致收光模块饱和,甚至损坏接受光模块。

五、测试光板的发光功率
1、设置光功率计的接收光波长与被测光波长相同;
2、将测试用尾纤的一端连接被测光板的OUT接口;
3、将此尾纤的另一端连接光功率计的测试输入口,待接收光功率稳定后,读出光功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