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变频器运行停机,关电重启正常

楼主(2011-11-12):
各位论坛内的朋友,请教大家一个变频器故障,比较着急,先谢过。如有知道的,请发我邮箱:qinlin@chinadaily.com.cn

变频器是三菱-V300型号,驱动一个55KW 的交流电机,用于拖动一台印刷机。在使用过程中,在正常速度运行时会突然停机,现在的解决的办法是断电,一分钟以后再开机,机器又可以正常运行,目前故障发生的时间不定。在停机后,如果不断电,是可以低速运行的,但是一旦加速后机器又会自动减速停止。

 目前比较着急,谢谢。

网友A:
故障是显示什么警报?建议先检查一下线路有没短路或接触不良的状况.

网友B:
软故障,问题是难找到原因,估计加速设定部分问题

网友C:
1;首先要知道故障是显示什么警报?然后对照说明书去找到这个警报的代码,才能解决问题。

2;查看你的设定加速时间和设定值,可能是你设的由低速到高速的时间太短!

网友D:
查查你的控制线路,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现象,我遇到过很多这种问题,一开始很多人检查的都是内部数据,很少有人注意控制线路的,接触不良时当场检查是通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控制信号有波动,

网友E:
首先检查一下,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再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出故障时看一下电流是多少,是否因为电流大而降速,

曲阜嘉信变频器,济南办事处,专业经营嘉信变频器,软启动,变频控制系统等,性价比高,服务及时,如有需要,请联系,王经理,电话:13953186939

网友F:
负载是不是惯性很大的滚筒,有时会反向发电产生高压脉冲造成变频器跳停,加装制动单元

网友G:
既然是拖动印刷机,一般电机都装有编码器,检查一下编码器的联轴器有没有松动或断裂、接线是否良好,变频器内编码器板是否插牢,还有可能是编码器坏了,我维护的印刷机十多台,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大部分是联轴器问题,低速正常,高速运行变频器跳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