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9-28):
各位师傅本公司有一台ABB  AC550变频器 带135KW电机,近一段时间颁繁跳停,报F0016故障,故障的意思是接地或间接接地。我把电缆,电机,电抗都检查了没有发现接地现相,有人给我说可以调加速时间,这样可行吗?如果不可以还没有其他的办法解决。(目前电机在工频状态下工作,想尽快把变频投入使用)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怎么检差的,是摇表摇的吗?如果摇过是好的话,换变频器功率板吧。

网友B:
1.检查进线有无接地!

2..检查电机电缆是否在允许的最大长度

3.如果你的输入电源是三角连接,可能导致模块停止情况下的接地故障误报!

网友C:
电机工作多长时间了?

电机老化的可能也有吆!!工频和变频使用是不同的,变频有高频脉冲,就可能导致以上现象!

降频运行看看故障发生的几率是否会改变!

否则就是变频器产生故障了!

--------------------------------------------------------------------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芯片级维修变频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辉煌国际大厦2-1805

办公:010—59712683

手机:18901246880

http:hthckj.com

QQ:1254481113

网友D:
我觉得内部绝缘不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又好了,但是问题的所在还是没有找到,我会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进行排查的。

非常感谢!!

网友E(2011-06-26):
我有大量ABB600大小功率的配件 需要请电话联系13812126331 18921263799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