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2-23):
我这里有一台15KW变频器在低速(10HZ左右)运行时,运行大约1小时左右就跳电!故障显示OL1,(变频器用在拉丝机上的)请教高手!!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那种拉丝机?

网友B:
北京亚太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业维修电路板、变频器、PLC、伺服驱动、人机界面、电源、数控机床改造、数控系统等.

电话:13263405360

QQ:957177760

网友C:
OL1报警通常都是过载的,查看变频器的电流是多少?应该超过的

网友D:
配大一档就好yong 了

网友E:
OL报警一般都是电流过载保护.是不是里面的设置不对啊,额定电流设的太小了?是什么拉丝机啊,拉铜丝的还是铝丝还是铁丝,是大拉还是中拉,还是小拉啊.

电工网www.diangongw.cn技术支持.

网友F:
运行频率有点低啦,建议换台容量小点的,运行频率设置高一点试试!电机长时间运行于低频下容易烧电机,也容易产生过载报警

网友G:
你这变频是新装的还是以前设备配套的,如果是新装的话,应配比拉丝机高一档的容量,拉丝机是恒转矩负载,你长时间在低频运行时,会导致电机发热,你可以把转矩提升适当调一下,电机容量小的话,你星形三角形不要接错,如果是原来配套的,你要检查变频器,测一下电解电容的容量和驱动电容.

网友H:
楼上的同志,转矩提升是在起动时有作用,变频器频率到10HZ时,输出电压已经升上去了,提高转矩提升没什么作用.如果是起动不了,提高转矩是有所帮助的.

网友I:
检查负载,如不超重那就调一下额定电流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J:
频率设置太低导致转动力矩不足。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