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2-05-04):
最近用到1.5kw交流永磁伺服电机,驱动器说明书要求接隔离变压器,以降低电击伤人的可能。我用单相供电,目前我的保护措施是2p开关带漏电保护器。
根据漏电保护原理,如果其后加隔离变压器,那么漏电保护器就失去了作用,而只能在隔离变压器初级漏电时起保护作用。
1.5kw的隔离变压器,其次级如果不加漏电保护,一旦漏电能量也足以伤人。
请教诸位,隔离变压器和漏电保护器哪一个能更有效的保护操作人员安全?

网友A:
原则上是漏电保护器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参考松下伺服。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我司伺服

网友B(2012-11-26):
大哥,少做点广告行不!以后不会买你的这个牌子了!我们是来交流的!!!

网友C(2013-01-30):
都不矛盾呀,加了隔离变压器可以保护单线触电的情况呀,

双线触电的话,哪怕是漏保也是保护不了的,

但是 一般站地上双线触电的话,一般也会混合着单线触电的情况,所以漏保一般还是会跳闸。

但是加了隔离后,那就双线触电就是纯粹的双线触电了,漏保就不参与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