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PLC 隐藏程序如果读出修改?

楼主(2009-03-13):
LS PLC 隐藏程序如果读出修改?

很多接点有使用,就是找不到继电器在哪里,急。。。

网友A:
应该没有隐藏程序吧。

是不是和别的设备通讯了?比如和文本显示器通讯。

楼主:
比如说一个M0015,只能找到开关点,但就是找不到M0015是如果工作的

网友B:
哪有隐藏程序,估计是在人机界面里设置的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程序设置了禁止读出和修改指令

网友D:
怎么隐藏的? 没遇到过

网友E(2010-12-12):
没有输出线圈的开关点,一般是由触摸屏直接指定。